(已结束)2010-10-5-怎样计算控制器负荷?

楼主(2010-09-29):
怎样计算PLC、DCS或SCADA的控制器负荷?

10月15日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楼主:
楼上的回答与我的问题对不上号啊。

网友A:
楼主是指CPU Load?

说实话,还真不知道如何计算,不过每次都是通过浏览器指令直接查看CPU Load。至于这个CPU Load大概为多少对于系统是比较合适的,一直没有官方的数据。乔版的说法是必须让CPU跑得比较轻松,推荐在30~40%左右,咨询其他厂家,不超过75%。这里面还有一个平均值的问题。我现在的系统大概是60%左右,目前运行来看还基本正常。

网友B:
电力和 冶金,石化行业,

一般都是推荐 CPU的正常负载 在30-40 左右,比较合理,严禁超过50%。

这是有道理的,

先撇开这些行业 有钱没钱的 概念,

例如 ABB AC800F,正常工作时 CPU 负荷率在40%,

你打开了 DTM组态PA智能仪表时,会发现DP总线的负荷率升高,而导致CPU的负荷率大致有 百分之几的提升,

你任意的断开 几个 DP从站,会发现 DP总线和网络负荷率会急剧升高,

CPU的负荷率甚至会提高十几个百分点。

如果你还通过FI820 挂了一些Modbus 设备,假如有个别Modbus 设备故障时,

你会发现CPU 负荷率还会升高。

根据行业经验, 当个别从站设备故障时,“最高设置可导致CPU 负荷率提高30%”。

虽然 30% 是最高值,

 但是你的CPU 如果正常运行时已经是 70%的话,你想一想会是什么后果?

其他厂家的系统 原理是类似的,无非是 处理非正常状况下的这些故障时,

额外增加的 CPU 负荷率并不相同而已,但是都会大大加重CPU的负荷。

另外,你的系统以后还扩充不?

会不会再添加设备,添加Io,追加程序?

网友C:
一 控制器总体负荷率
在系统库 SysLib.lib 有功能块 SysPer 其输出Load (百分数)即为控制器总体负荷率。
此负荷率为 IEC 运算、控制器内核、通讯等任务各自的负荷率之和。

二 IEC 运算占用的控制器负荷率
1. 本方法用于计算 SmartPro 控制器IEC 运算的负荷率。
2. 在 SmartPro ConMaker 的组态工程中按照如下方法组态:
1) 在 ConMaker 中定义用户工程的任务调度周期

2) ST 语言定义程序、相关变量、算法调用:

3) SmartPro ConMaker 进入在线运行后,ConMaker 运行界面如下:

各项含义:
dwount 系统运行计数器
dwCycleTime 系统周期运行实际占用时间
dwCycleTimeMin 系统周期运行实际占用最短时间
dwCycleTimeMax 系统周期运行实际占用最长时间
dwCycleTimeAvg 系统周期运行实际占用平均时间
4)
dwCycleTime
控制器负荷率 = --------------------------------
任务调度周期
3. 举例
定义 250ms 的任务调度周期,控制器运行后的运行周期为30ms , 则
30ms
计算负荷率 = -------------------- = 12 %
250ms

网友D:
1.2 控制器能力的增强使故障风险集中
在目前采用的DCS招标技术规范中仅对I/0模件的分散配置做了详细规定,而对于控制器的配置,除了对负荷率有具体要求外,仅笼统地规定应遵循功能分散和物理分散的原则。随着CPU芯片主频的提高,使得DCS控制处理能力不断加强,DCS制造商以满足负荷率为标准,减少控制器数量来取得价格的竞争力,结果造成DCS控制分散性下降,使故障风险集中,严重影响了系统整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些DCS虽然通过硬件升级满足了负荷率的要求,但控制软件并无太大变化,无法实现复杂的控制功能,降低了系统的总体性能。
1.3 新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由于广泛采用市场化产品降低成本,使DCS总体工艺水平较低,存在许多故障隐患。部分国产DCS的
网络故障率很高,造成控制系统死机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有些DCS甚至无法实现正常的在线下载功能等,致使在运行阶段不断对DCS功能进行升级、开发和完善,严重影响了机组的安全运行与正常维护。
1.4 基建工期压缩使控制系统调节性能下降
由于电力紧缺使电厂建设工期不断压缩,使控制系统调试时间减少,造成控制系统的调节性能普遍呈下降趋势。以某火电厂60OMW进口机组为例,在对主要自动调节系统调节品质的考核试验中,共获取测试数据143项,试验合格率为51.75%。目前国内采用的DCS技术规范中,对控制系统性能考核试验并未考虑对调节系统性能指标的考核,因此失去了对DCS性能要求的一个约束手段,而控制系统的调节性能对于机组的长期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E:
32----32-----132

网友F:
20MP获得者:qiaopeng1231               展翅飞翔
1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张立旺                           yi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