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0-3-工控擂台-怎样调试变频器?

楼主(2010-09-29):
怎样调试变频器,有什么步骤。

10月15日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 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 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 检查变频器显示窗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一般的工业电器变频器均有运行(RUN) 、停止(STOP) 、编程(PROG) 、数据P确认 (DATAPENTER) 、增加(UP、▲) 、减少(DOWN、") 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监视(MONITORPDISPLAY) 、复位(RESET) 、寸动(JOG) 、移位(SHIFT) 等功能键。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Pf 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VPf 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Pf 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

3.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 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网友B:
变频器调试步骤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1 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1 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1 检查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1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运行(RUN) 、停止(STOP) 、编程(PROG) 、数据P确认(DATAPENTER) 、增加(UP、▲) 、减少(DOWN、") 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监视(MONITORPDISPLAY) 、复位(RESET) 、寸动(JOG) 、移位(SHIFT) 等功能键。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1 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1 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VPf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Pf 类型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Pf 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VPf 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Pf 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日立J300 变频器则为用户提供两种选择:自行设定和自动转矩提升。
  31 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1 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的额定电流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三、带载试运行
  11 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1 如果启动P停止电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重新设定加速P减速时间。电机在加、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是用户设定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时。
  31 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保护应改变启动P停止的运行曲线从直线改为S 形、U 形线或反S 形、反U 形线。电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应该采用更长的启动停止时间并且根据其负载特性设置运行曲线类型。
  41 如果变频器仍然存在运行故障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 %~20 %的保护余量。
  51 如果变频器运行故障还是发生应更换更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61 如果变频器带动电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能有两种情况:
  (1) 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以从电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
  采用设置频率跳跃值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一般变频器能设定三级跳跃点。VPf 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Pf 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 电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出厂参数设置不同在相同的条件下带载能力不同也可能因变频器控制方法不同造成电机的带载能力不同;或因系统的输出效率不同造成带载能力会有所差异。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不要设定过大电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法比如日立变频器采用VPf 比值恒定的方法启动达不到要求时改用无速度传感器空间矢量控制方法它具有更大的转矩输出能力。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应减少降转矩的曲线值。
  四、变频器与上位机相连进行系统调试在手动的基本设定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有上位机将变频器的控制线直接与上位机控制线相连并将变频器的操作模式改为端子控制。根据上位机系统的需要调定变频器接收频率信号端子的量程0~5V 或0~10V 以及变频器对模拟频率信号采样的响应速度。如果需要另外的监视表头应选择模拟输出的监视量并调整变频器输出监视量端子的量程 .

网友C:
貌似已经擂过了?

网友D:
        调试变频器的最好方法是;仔细阅读变频器自身所带的说明书,根据说明书仔细调试。接线不要用经验主义,变频器的三相输入不一定全在左端,输入也有在右端的如有的伦茨变频器。

网友E:
调试变频器的步骤:

       1、仔细阅读随机所带的使用说明书,需要了解以下几个参数:额定输入电压、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流、额定输出功率、防护等级等,预先了解键盘上各按键的功能以及使用调试步骤,为通电调试做准备。

       2、根据说明书的提示,找到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子R\S\T或者L1\L2\L3、接地端子、电机端子U\V\W(T1\T2\T3)。

      3、将输入端子用合适的导线连接到变频器规定的电压等级的电源上(带漏电保护的电源或者隔离电源),将接地端子连接到接地线上(如果是隔离电源就不用连接)。电机连线暂时不接。

     4、当以上连接经对照说明书检查无误后可以通电,通电时要注意观察变频器是否有异常的现象,如是否有冒烟、臭味、或者异常的响声等,一有情况迅速断电,断电后需等上一段时间后再触碰变频器,以免遭受异常电击。

    5、当确认无异常后,即可对照说明书对键盘进行相关的检查,看键盘上各按键是否有效,接着进行包括最高运行频率、最低运行频率、加减速时间、电机的相关参数、频率指令、运行指令等等的设置,设置好以后即可进行不带电机运行。

   6、不带电机运行时,用键盘根据说明书的提示,检查运行情况,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U\V\W三相输出是否平衡,是否和频率成正比,当以上各相检查都正常后,即可停机断电,接上该变频器能够驱动的额定功率范围之内的电机空载试运行。

   7、带上电机运行时,也要检测相关的电流、电压是否平衡、是否在额定的范围之内,观察电机运行是否平稳、变频器内是否有异常的声响、风机是否运行等,当确认正常后即可将变频器上机带载运行。

网友F:
按照上面各位说的就可以了,也没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主要是注意安全,实践了就知道如何调试了。一定要自己亲自动手!

网友G:
ACS510设置很简单。

网友H:
先看说明书,再接线,设置参数,运行观察

网友I: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建议不要把说明书弄掉了,因为每个变频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乱调试只能越乱。

网友J:
很多电器调试都有同样的调试步骤。

1、自然是根据原理图,工艺图纸查线;

2、检查主体和各种附件是否安装正确和完整性;

3、控制电路先送电,根据调试大纲来检查所有状态和功能;

4、主电路送电,空载测试;

5、小负载测试,尤其是功能上的测试;

6、逐步增大负载,同时观察必要的参数,尤其是电流电压、频率以及模块温度等参数的变化;

7、大负载稳定运行2小时以上(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这个时间)

网友K:
调试主要步序
  调试变频器,主要有下列五大步骤。
  2.1 变频器系统功用考察
  在调试变频之前,必须认真仔细阅读所要调试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和相关资料信息,熟悉其使用环境和注意事项。尤其在变频器通电前,要仔细观察和检查变频器是否有明显故障迹象,如它的输入、输出端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特别要注意是否有新的内容增加。
  2.2 变频器无机空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无机(即不连接电动机)空载(即电动机不带负载)运行调试,下列三步是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调试操作内容:
  (1) 把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以及将其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2) 察看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若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供应商退换;
  (3)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run(运行)、 stop(停止)、 prog(编程)、 data/enter(数据/确认)、up▲(增加)、 down▼(减少)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monitor/display(监视)、reset(复位)、jog(寸动)、 shift(移位)等功能键,对这些键要进行调试操作。
  2.3 变频器带机空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带机(即接上电动机)空载(即电动机不带负载)调试,下列四步至关重要。
  (1) 设置电动机的功率、极对数,以及确定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 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与基底频率以及设置电动机转矩特性。压/频(v/f)工作方式的选择包括最高工作频率、基本工作频率(即基底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
  · 最高频率是指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工作频率可能比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工作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工作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工作的频率。
  · 基本工作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
  · 转矩类型指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工作方式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工作方式。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f曲线供用户选择,使用时应根据负载性质选择合适的v/f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定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动机输出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距的控制比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和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从而减小了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因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
  (3) 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键盘操作模式,分别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动机能否正常启、停。
  (4) 按照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对其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
  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额定电流的比值,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过流保护设施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变频器过载保护设置值可以修改。
  2.4 变频器负载运行调试
  变频器负载(即变频器接上电动机并且电动机带上负载)运行调试,下列五步必须进行。
  (1) 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上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动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 如果启/停电动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则应重新设定加速/减速时间。电动机在加速、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由用户设定。若电动机转动惯量或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动机失速,即电动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动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动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调试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
  (3) 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改变启/停的运行曲线,如从直线改为s形、u形线或反s形、反u形线。当电动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则应采用更长的启/停时间,并且根据其负载特性设定运行曲线类型。
  (4) 变频器还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则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20%的保护余量。如果此动作依然发生,则应更换较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5) 如果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能有两种原因:
  · 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从电动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采用设定频率跳跃值(一般变频器能设定三级跳跃点)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动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动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动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定跨跳点及跨跳宽度。当电动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 电动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出厂参数设定不同,在相同条件下负载能力不同,也可能因变频器控制方式不同,造成电动机的负载能力不同;或因系统的输出效率不同;造成负载能力会有所差异。对此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但不要设置过大,电动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式。
  2.5 变频器连接上位机的系统调试
  在手动的基本设定调试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有上位机,将变频器的控制线直接与上位机控制线相连,并将变频器的操作模式改为端子控制。根据上位机系统的需要,调定变频器接收频率信号端子的量程0~5v或0~10v,以及变频器对模拟频率信号采样的响应速度。
  2.6 变频器控制方式的选择与试用
  这里只论述变频器通常采用的两种典型控制方式,即磁通矢量控制方式和压/频(即v/f)控制方式。
  (1) 变频器磁通矢量控制方式
  三相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理论上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从磁场与同其垂直的电流相乘积等于转矩这一原理出发,将供给电动机的定子电流分为两个部分,即产生磁场的磁场电流与产生力矩的转矩电流。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二者合成的电流供给电动机,因此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特性。采用这种控制方式,可以提供足够的启动转矩和充足的低速转矩,特别适用于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但其运行条件有下列四方面的局限性:
  要求变频器容量的余量一般要比电动机容量大出一个等级;
  对电动机的级数要求较多; 信息来自:输配电设备网
  只能用于单机运行;
  电动机电源线的长度不能过长。
  当上述条件不能满足时,就会带来转矩不足或电动机转速波动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除非是负荷变化较大的场合,否则推荐使用v/f控制方式。
  (2) 变频器的压/频(v/f)控制方式
  所谓压/频(v/f),即电压/频率,就是指变频器在控制可变范围内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比率要保持协调。基底频率是电动机恒转矩特性运转和恒功率特性运转的分界点,因此可根据负载对转矩、功率大小的要求来设定压/频控制方式及特性,从而达到所需控制目的。

  3、调试时的注意事项
  对变频器进行现场调试时,要注意下列事项:
  (1) 注意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
  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的设定,亦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位值,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误操作或外界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过高或过低,以防止损坏机械设备。此设定一般以被控电动机的最大转速或经验值设定。
  (2) 注意加速时间的设定
  加速时间即输出频率从零上升到最大频率时所需要的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零所需要的时间。常用频率设定信号的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限制频率给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设定下降率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防止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减速时间设定时还应注意防止平滑电路的电压过大,不使变频器因再生过电压失速而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但是比较繁琐,其简易方法为:根据负载大小,凭经验先设定较长的加减速时间,然后通过运行观察有否过流、过压报警,逐渐缩短设定的时间,以运行中不发出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确定最佳值。
  (3) 注意电动机保护功能的设定
  在实际工程中,应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作为设定值,此值为电动机过载的基准值。但应注意: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时,此功能设置无效。

网友A:
貌似以前有的,今日重现!再次攻擂

网友L:
现在变频器的种类很多。要想调好你所用的变频器还得先了解一下变频器的基本性能及特点。同时要对所在电气过程及电气设计进行了解。了解的目地主要是为了检验变频器是否符合现在使用条件及使用要求(工艺要求)。

下一步就得根据你所用变频器的说明书进行安装、接线、调试了。

变频器的步骤:1、恢复出厂设置。

2、修改访问级别。

3、电机参数设置或使用向导。

4、电机优化。

5、根据需要设置开环或闭环控制。

6、空负载运行测试。

7、负载运行及联机运行。

联机运行是检验变频器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关键。

网友M:
20MP获得者:chwlun                 chwlun
10MP获得者:ye_w                     ye_w
                          floodpeak             floodpeak
                          tfzdhsb                  田丰自动化
20积分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惊涛骇浪             jingtao

                            lyc19730508       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