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ACS550维修求助

楼主(2010-09-29):
湖北襄樊的钢帘线厂有一台ACS550-01-125A-4的变频器最近出现开车两分钟即报F0022电源缺相,测量其三相输入电压平衡,但是三相输入电流中间一相很小,只有3A,两侧相电流比旁边正常运行着的另一台变频器三相电流大很多,大概有40多A。已经排除了变频器以外的问题。今天更换了中间一相的整流模块后,原来的不平衡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请教各位师傅,该怎么办,继续更换触发电路?整流模块上的两根小插针是接触发电路的?

网友:
如果端子都压紧的话,可以考虑更换触发电路板。

网友A:
更换RINT板吧!!

网友B: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