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频率升不上

楼主(2010-09-29):
有一台日立L300P15KW 的变频器,在拖一台7.5KW的风机时可以升到50HZ, 在加一个7.5KW 的风机时就只能到40HZ左右运行了,到不了50HZ,请问各位前辈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你看一下是否变频器输出缺项,你看一下电机的电流,把变频器输出电机撤掉测量一下输出电压!也可以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B:
抵制日货…………

楼主:
输出没有缺相,两个电机电流共17A左右(40HZ时)电压也正常。

网友C:
CPU板做个初始化 很有可能是CPU板出现问题了

网友D:
用啥工具测得的?我想应该是过流了,再加上变频器启用了过流保护功能,所以就上不去了。

网友D:
补充一下,过流保护应改为过流限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啥工具测得的?我想应该是过流了,再加上变频器启用了过流保护功能,所以就上不去了。

用钳表测的,两个电机都没过流。

网友A:
是检测电流高了,电机电流肯定正常的,

网友D:
钳型表只能测50hz的工频,变频器输出没达到50hz时,其检测是不准确的,看看操作面板里显示的电流多大。建议你如果能的话,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改大一点试试。

网友F(2010-11-18):
驱动板偶问题,我这一台日立300的同样这故障

网友G(2011-01-08):
一台变频拖两台电机时应留有余量。上述现象是过流失速了

网友H:
变频器是专用型的吧,换个通用型的,它们之间的过载系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