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控对OPC 1.0有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9-29):
目前易控只支持OPC 2.0

我现在就遇到一个OPC 1.0的设备,怎么办?用易控连接不上。。

有没有什么OPC 服务器能将1.0 转到2.0??相当于中转。

网友A:
凯普华KepWare有LINKMASTER可以实现,它可以把多个OPC服务器的数据集中到一起,再通过OPC发布

如果你有高级语言功底,可以写OPC客户端接收OPC数据然后再以OPC服务器发布数据

楼主:
对:youhm 关于

凯普华KepWare有LINKMASTER可以实现,它可以把多个OPC服务器的数据集中到一起,再通过OPC发布

如果你有高级语言功底,可以写OPC客户端接收OPC数据然后再以OPC服务器发布数据

120961105@qq.com

内容的回复:

您好!这个软件是收费的吗?你那有吗?能不能给我邮箱发个!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和九思易技术支持联系啊

网友C:
由于OPC1.0规范实现的通信效率比较低,所以目前大部分硬件设备都支持OPC2.0规范,可以跟设备厂家联系一下看是否能够提供支持OPC2.0标准的OPC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