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 电压与电流环波形具体有何关系

楼主(2010-09-29):
波恩前辈,最近在调试音圈电机(电感较大为21mH)的时候用了4款同品牌不同标称电压电流的驱动器,标称电压不同的驱动器在供相同电压时虽然电流环波形都无法让人满意,但是不同驱动器的波形还是不同的,如果提电供电电压,波形则明显好些,其中1款供单相交流220,Bus电压检测的是300V左右,电流环的波形最好,可以满足要求.其中调试电流环的频率都为100HZ,能否具体讲讲Bus电压与电流环波形的关系?

网友A:
21mH电感在100Hz频率上的感抗为:2π*21mH*100Hz=13.2Ω

音圈电机的电压方程比较简单:U=i*r+L*di/dt+E

如果把L*di/dt简化为感抗和电流的乘积,则100Hz电流的幅值可以近似为:i=(U-E)/(r+2πfL)

音圈电机的反电势 E 与运动频率 f 和位移 a 之间可能为线性关系,即:E=C*a*f

于是上式可改写为:i=(U-Caf)/(r+2πfL)=(U/f-Ca)/(r/f+L)

若不考虑 a,当C、r、L、f  确定时,由上式可见 i 与 U 的关系。

目标电流幅值 i 偏大,而供电电压U偏低,则 i 可能无法达到满度,也就是会产生失真,波形好看难看也就自在其中了。

在步进驱动行当有句行话叫“高压驱动”,高压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克服感抗和反电势与电流建立能力的阻碍,提高电流响应的频率特性。音圈应用应该类似。

楼主:
算了半天有点晕,似乎对不起来,呵呵,驱动器调试电流环的电流幅值一般默认的都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0,所以我的在驱动器中电流幅值为0.46,r是相电阻吧,这里是5.4欧姆,电机的反电动势为30V/m/s,C是什么参数,由E=C*a*f 推出来?烦请波恩前辈再帮忙给解释解释,这里差不多需要多大电压?不甚感谢!

网友A:
C就是反电势系数。

网友A:
按上面的公式,定性分析分析尚可,真想算频响,最好用Matlab或其它工具仿真验证。

楼主:
不会用啊!见鬼了,驱动器单相j交流220V供电,电流环自动调节居然过不去?!手动把P值加到很大,I值差不多波形才像个样子!

网友A:
220V供电,是PWM输出的吧?PWM频率是多少?

PWM的相比线性的,电流波形肯定会差一些。

楼主:
PWM输出,PWM frequency range 1 kHz minimum, 100 kHz maximum ,PWM minimum pulse width 220 ns,线性驱动器应该会好些,无奈手上只有30V,2A的!

网友A:
目前实验中PWM频率是多少?

楼主:
这个我没有检测,到是测了电流环的带宽为900HZ,系统带宽大概在55HZ

网友A:
电流环带宽是怎么测试的? 系统带宽是指什么?

楼主:
电流环带宽驱动器可以自己测出来的,不知道前辈用过copley没,它可以做到的。系统带宽就是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Analyzer测出来的位置环的带宽,它还可以测出来系统的共振点,手动调节的PID通过FRF优化后效果会明显不少!其实FRF就是博得图,我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前辈应该比较了解,赐教赐教?呵呵。。。。。。

网友A:
如果系统频响是指位置环频响,则对于55Hz的频响而言,感觉电流环频响900Hz似乎低了一点儿。

楼主:
也许这就是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Analyzer的魅力所在吧!以前调过的电流环的频响都是1000多,怎么也得1200HZ吧,可能和电感比较大有关?!

网友A:
copley接触过,不够熟悉。

电感大电流环响应势必低,电流环增益可调吗?

楼主:
可调!比例增益调的很高波形才不错,900HZ指的是这时的!如果再高的话振动声音就都大了,个人以为这样不利于后面2环的调试。对了此时电流的采样率为15KHZ,准备换个采样率为20KHZ的试试,不过Bus电压(直流供电)会降低很多。

网友A:
电流环有没有积分增益?另外,试没试过加速度前馈?

20KHz与15KHz没有太大差别,但Bus电压降低了负面影响可能不小。

楼主:
积分增益有的,有在用,加速度前馈是在位置环里调的,电流环不可调。Bus电压已经无法加大了,20KHZ试试看吧

网友A:
加速度前馈是无法改善电流环特性,但有可能改善位置特性。

楼主:
加速度前馈对于加减速时的跟随误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许这个问题要么换功率大些的线性驱动器,要么换PCI的控制卡效果会明显些,实在不行得MC4U出马了,呵呵。。。。。。

网友A:
MC4U是何方神圣?

楼主:
前面介绍过啊!MC4U是ACS最高端的型号,集线性驱动器(额定电压60Vdc,额定电流4A,峰值16A),控制卡,电源模块,高端特殊算法,有她身影的地方基本都是最高端的应用!

网友B:
如果是音圈电机, 电流环在220Vac供电1000频率偏低,最好在3K以上。

一般音圈电机电感较小,高压供电电流纹波和噪声较大,需要电流环需要非常好的性能。

可以先用方波激励,看看阶跃响应Kp, ki 大大概值,然后再自动调节。

楼主:
onlym2008确实是个应用高手!频率在3K以上是个理论值吧?!我的这个音圈电机比较特殊,电感大(21mH).

不过我最佩服的是你说的“高压供电电流纹波和噪声较大,需要电流环需要非常好的性能。 ”如此大的电感需要好的电流波形的话必然需要高的Bus电压,而高压供电电流波纹和噪声确实较大!正准备加入PWM尖峰滤波器试试

网友:
电感量大了利于电流环的调节,电流环的带宽和PWM的开关频率有关! 电感量小时,直流母线过高时不好控制,需要较高的开关频率。对于大电感,高直流母线影响不大。 对于16K的开关频率,电流环带宽可以达到1300HZ。如果电流环带宽是900HZ,开关频率10KHZ 就可以了。而你用的开关频率是15K,并且电感21mH,应该是电流环没调好或者没设计好。说实话,电感量21mH已经够大了

楼主:
我哪有说我用的开关频率是15K?那是电流环的采样频率好吧。楼上的也是搞应用的吧,呵呵

网友:
电流环的采样频率是15K,如果把PWM开关频率设的小于15K,过采样除了能够提高AD除了能提高采样精度之外,对电流环作用不大。如果开关频率高于15K,对消除电流纹波有作用,但高开关频率时电流环的性能没有发挥出来,同时高开关频率带来死区影响明显和模块发热很大等问题。在理论上,电流环的带宽只和PWM的开关频率有关!

网友:
做过点伺服模型及控制算法的理论设计,呵呵。电流环带宽900HZ,电流采样频率和PWM开关频率采用10K就能达到了,电流环的PI参数都可以用公式从理论上计算出来

网友:
"电流环的带宽只和开关频率有关"是指在固定的阻尼系数的情况下,别理解错了

网友:
如果你自己设计驱动器的软件及算法,建议你还是基于电机模型来设计,从理论上进行计算设计,然后试验验证并完善。

楼主:
没能力做驱动器,呵呵。。。。。。你说的挺有道理,我再测试看看吧!

网友:
驱动器做好不容易,随便做做倒是没什么问题! 国内的推荐用迈信、广数,这两家的驱动器应该是基于模型控制的,其他厂商的不清楚

楼主:
我们做实验的驱动器,控制卡都是自己代理的,都是欧美的,所以好多知识还是应用曾面的,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欧美的就更没的说了,国产伺服在电机控制的基本原理、控制算法等方面研究做的不够,跟欧美的水平差距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