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员屏幕是否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组态软件?

楼主(2010-09-29):
各位大侠:

         操作员屏幕是否相当于一个简单的组态软件?

网友A:
说操作员屏幕基本相当于一个大尺寸的触摸屏还靠点普。

楼主:
呵呵,谢谢饶歌,但是我不知道触摸屏是不是很复杂,听说还要编程,所以你说操作员屏幕基本相当于一个大尺寸的触摸屏还靠点普。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B:
屏幕中的画面是用组态软件生成的。

楼主:
哦,那这么说就是非常简单的组态软件?

网友A:
组态软件学习起来非常简单,学习深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类似于搭积木,一般工科大学生有个半个月都能学会。

触摸屏和操作站电脑功能差不多,只是所运行的环境不同而已(一个运行在计算机上,一个运行在触摸屏上),编程和操作都比较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