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如何让PLC S7-300程序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自动停止运行   而且重新上电也不管用  除非将原始程序重新下载或者更改变量(由此一问的原因是老板让给PLC做保护,客户总是拖欠项目款不给  只能让PLC停止服务)

网友A:
在程序里边设置一个定时20—30天的程序,到达设定时间后用定时器的常闭触点关断你设计的程序,这样就可以了,刚跟老师学的,呵呵

网友B:
内部定时。

网友C:
要用掉电保持的

楼主:
对:老五※ 关于

要用掉电保持的

内容的回复: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呀  帮忙说一下呗

网友D:
应该是先读取PLC 系统时间,然后用来做时间比较我原来做过

网友E:
学习啦   嗬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