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解答,适配器通讯链损坏

楼主(2010-09-29):
本人是菜鸟一个,现在用网上买的编程电缆下载到s7-313c-dp,一直提示适配器通讯链损坏。COM口设置了,波特率设置为19200。站地址设为2。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编程电缆已经换了几根了,有USB接口的也有串口的,都是网上买的。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打开STPE7—>“设置PG/PC接口”—>选择“PC Adapter(AUTO)”—>属性—>地址:0 /超时:30s—>本地连接—>设置COM口/波特率:19200—>确定。

也可以用“属性”里面的”启动网络检测“功能。

下载程序观察适配器指示灯状态。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编程电缆?

网友B:
见下面的截图,下面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就会出现“适配器可能被损坏”

楼主:
谢谢高位高手,已经确认是网上买的编程电缆问题。两位的分也要送,不知道怎么分成两份,我试试。不行的话只能送给其中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