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在线模拟的最大时长?

楼主(2010-09-29):
各种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在线模拟的最大时长有多长,只知道威伦的是10分钟。

网友A:
不同品牌的不一样,有的没有时间限制。

楼主:
楼上能给推荐一个?先谢了。

网友B:
海泰克的说是一小时,其实超过1小时还没断线

网友B:
PRO-FACE竟然没有这个功能,奇怪

网友C:
这个确实不太一样,我也用过很多,有的根本就没限制。

网友D:
没有限制的可能不多

网友E:
谢谢各位老大,学习了

网友F:
应该都有限制的,如果没有时间限制,HMI画面组态软件就是一个功能简单点的通用组态软件了。那谁还会去买通用组态软件啊?

网友G(2011-01-13):
有人可以让时间限制失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