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N线是否重复接地?

楼主(2010-09-29):
今天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认为TN-S系统N线需要重复接地,另一篇认为TN-S系统N线不可重复接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感觉有点晕。请大家发表看法。我先将这两篇文章转贴上来。

1、这是主张重复接地的文章

2、这是反对重复接地的文章

楼主:
我一直把是否重复接地作为TN-S和TN-C-S的区别

网友A:
2种好像都对哈!

关注一下!

等待权威结论

网友B:
     其实只能说重复多处接地会更好,

网友C:
TN-S的N线不重复接地。

网友D:
两篇文章的的说法不矛盾,第二篇应该看作是对三相四线制说的,这种线制系统当然强调重复接地问题,因为没有专门的接地线嘛!TN-S、TN-C、TN-C-S都是对三相五线制线路说的,原则上不必如三相四线制线路那样严格要求重复接地了

楼主:
反正偶认为N线不能进行重复接地。在线路中如果使用漏电保护器,在N线接地后保护开关会自动跳闸。

网友E:
关于TN-S系统的接地问题,《GB 14050-2008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5.2.5叙述如下:

关于TN-S、TN-C、TN-C-S接地,《GB 14050-2008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如是说:

大家还是看看国标吧,这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网友F:
1、如果要实现漏电总保护、中间保护,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否则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系统不能工作;

2、由于工作零线N 也需要重复接地,而且意义比漏电保护更有实质意义;

3、所以我认为TN-C-S 系统比TN-S系统更好,TN-C-S 的PE、N公共部分可以重复接地,但是不能实现漏电总保护;

4、不能实现漏电总保护,而漏电总保护实践证明不好,频繁无故障跳闸,造成大面积停电,怨声载道,所以去掉漏电总保护是件好事情;

5、我建议漏电保护只搞末级保护,谁漏电谁停电保护,这样非常好!

网友D:
5、我建议漏电保护只搞末级保护,谁漏电谁停电保护,这样非常好!------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触电事故只在某一级上出现;

1、如果要实现漏电总保护、中间保护,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否则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系统不能工作------用五个输入端子的漏电保护器------3相线+N线+PE线都接入漏电保护器相应接线端------可以避免此情况发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五个输入端子的漏电保护器------3相线+N线+PE线都接入漏电保护器相应接线端------可以避免此情况发生

1、如果PE线进入“漏电保护器相应接线端”,PE线有漏电流漏电保护器也不跳闸保护,就等于没有接漏电保护器;

2、“3相线+N线+PE线都接入漏电保护器相应接线端”,PE线也不能重复接地了;

楼主:
那看来是有一篇文章本身是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是有一篇文章本身是错的

贴出来,大家讨论!

楼主:
主张重复接地的:

接地技术应用中经常碰到一些错误的说法和做法,举例如下,并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期同行指正。
1、三相五线就是TN-S制其错误之处是把带电导体系统的型式和系统接地的型式混淆了。
交流带电导体系统的型式有:单相二线、单相三线、两相三线。两相四线、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相五线;系统接地的型式有:IT、TT、TN-C、TN-S、TN-C-S。
以三相五线为例:可存在于IT、TT、TN-S系统中;又以IT为例,它可以配出三相四线,亦可配出三相五线等。
综上所述:“三相五线就是TN-S制”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正确提法是:TN-S系统是三相五线接地保护系统。

2、TT、TN系统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IEC明确规定。TT和TN系统中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但并未规定此点必须是变压器的中性点。
工程设计中大多数的TT、TN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是直接接地的,但也有一些工程在低配柜内直接接地,这两种接地都是正确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电力配电系统中的直接接地点必须按照设计的要求做,设计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时,就必须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处接地;设计规定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而在低配柜内接地时,就必须在低配柜内直接接地。
把电力系统的一点接地理解为必须在变压器中性点处接地是错误的。
3、TN-S系统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变电所内的低压配电枢的N排与PE排应分开TN-S系统的标准画法如图1所示,IEC规定整个系统的N线和PE线是分开的。但工程实际和标准画法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图2中变压器通过四线制母线槽与低配柜相连,由各个低配柜配出的N线和PE线是分开的。

IEC在论述TN-S系统时,规定整个系统的N线与PE线是分开的,对“整个系统”应理解为配电系统的负载部分,即图2中由低配柜配出的导线中,N和PE线不准再连接,而对电源部分,N和PE线可以一点连接,也可多点连接。
4、TN-S系统中只准对PE线作重复接地
重复接地的作用是使被接地与地电位接近,另外,一旦此线断裂可减轻危险程度,TN-S系统中通常对PE线进行重复接地。
当TN-S系统用于单相负载起主导地位,而且三相经常出现较大的不平衡负载时,对N线作重复接地是大有好处的。此时重复接地可起两个作用:
(1)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N线中必然有电流产生,使负载端的“0”电位飘移。N线进行重复接地后,可减少此飘移,使各相电压稳定。
(2)一旦N线发生断裂,可使各相负载不产生大的电压波动。如果无重复接地,则会使负载小的一相出现高电压,负载大的一相出现低电压,其结果就会使电气设备遭到损坏。因此认为TN-S系统中只准对地线作重复接地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过,对N线在负载部分进行重复接她时,必须注意不能与PE线的重复接地合用一个接地极,N线的重复接地线与PE线的重复接地线之间要绝缘。
5、TN-S系统中PE线必须随L、N线一起敷设虽然任何标准未作过此规定,但当PE线单独敷设时有人就会不理解,PE线可随L、N线一起敷设,也可单独敷设,甚至L、N在地上敷设,PE线在地下敷设,随后到设备处汇合也没可以的。区别此系统是否属TN-S,不是依据PE线是否随L、N线一起敷设,而是依据PE和N是否在电源端作了直接连接。
6、检查系统是何种型式时,只要检查负载上接几根线,若有五根线则是TN-S制 我们在讨论带电导体系统几线制型式时,是指配电系统的主干线,而不是指分支线。不管何种接地型式,带有金属外壳的三相设备必须接四根线;带有金属外壳的并且人手可能触及的单相设备必须接三相线;单相、三相兼有时必须接五根线,如图3所示。因此,认为有五根线就是TN-S系统的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反对重复接地的文章不好弄,还是异步过去吧

http://bbs.co188.com/content/1162_160466_1.html

网友F:
…… 以三相五线为例:可存在于IT、TT、TN-S系统中;又以IT为例,它可以配出三相四线,亦可配出三相五线等。
综上所述:“三相五线就是TN-S制”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正确提法是:TN-S系统是三相五线接地保护系统。 ……

1、“‘三相五线就是TN-S制’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正确提法是:TN-S系统是三相五线接地保护系统。”的说法是错误的,要是把零线随意分路,那还可以形成6线、7线……系统;

2、例如说,“IT为例,它可以配出三相四线,亦可配出三相五线”就是错误的说法:

1)IT系统,是零点不接地系统,用电设备外壳接地,即保护接地系统;

2)IT系统,是零点不接地系统,用电设备外壳接地,即保护接地系统,该系统零线不接地,不存在重复接地、工作接地等问题;

3) IT系统,如果用RCD剩余电流保护器,不存在任何障碍,只要把保护范围内的所有相线、零线接入通过漏电保护器即可;

4)例如,IT系统,在家里,进户电源线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洗衣机的三极插座的保护极PE接水管,剩下的两极一相L一零N,只要接水管的PE线有漏电流,漏电保护器就保护动作;

5)如果把零线分成两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F:
6)所以“把IT系统,可以配出三相四线,亦可配出三相五线”是没有意义的说法,是对三相五线制即TN-S系统不理解或错误理解的结果;

网友F:
3、TN系统,是零点接地系统,设备外壳接零线,即保护接零系统;

4、如果不用漏电保护器,TN-C三相四线制用电没有任何障碍,是不需要把零线分两路的;

5、如果用漏电保护器,TN-C三相四线制就存在障碍,需要把零线分两路,一路零线N,一路零线PE;

网友F:
6、举例说,在TN系统,你家的进户线是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洗衣机的三极插座的保护极接零线N,剩下的两极一相L一零N,保护器就不起作用,漏电了,保护器不动作;

网友F:
7、怎么办?这时,就出现在门外配电箱把零线分成两路,一路做N通过漏电保护器,一路做PE不通过漏电保护器,进户线为三线;

8、你家的进户线是三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洗衣机的三极插座的保护极接零线PE,剩下的两极一相L一零N,漏电时PE线有电流,保护器就保护跳闸;

9、这样就出现五线制供电,把零线分成两路,是漏电保护的需要;

网友F:
10、如果是IT系统,把零线分成两路就没有任何意义;

11、所以说IT系统也可以配成五线制是错误的。

楼主:
查了下资料

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ND 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D 点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每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T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电力炼钢、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架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工地上很少见。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可导电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楼主:
看来我原来理解的TN-S系统不允许重复接地是对的

楼主:
TN-C-S前端是四线 后端是五线以配电箱为分界 和TN-S再重复接地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正确提法是:TN-S系统是三相五线接地保护系统。……

1、 “正确提法是:TN-S系统是三相五线接地保护系统。”是个错误说法:

1)正确的说法是,TN-S系统是接零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系统;

2)IT系统才是保护接地系统;

3)这两个系统的原理不同,IT系统用设备外壳接地降低漏电设备的外壳电压,起到保护作用;

4)这两个系统的原理不同,TN系统用设备外壳接零,设备漏电时,形成相、零短路,短路电流通过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起到保护作用,我叫它把漏电故障扩大为短路的一种短路保护法;

网友F:
2、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保护理念、保护方法;

3、现在又增加了第三种“漏电保护法”。

4、而TN-S系统,是“接零保护”与“漏电保护”结合体系。

网友F:
5、那么,IT系统,也可以用漏电保护,而且不需要五线,最好。但是只适宜小范围供电系统,例如一撞楼,一个学校,那么一坐城市就不行了,必须用TN系统;

网友F:
6、与IT系统不同,TN系统有工作接地、重复接地的问题;

7、所谓重复接地,是对工作接地的重复;

8、重复接地的意义很大,它可以防止零线断线造成的危害等;

9、而漏电保护的介入,使得重复接地,只能限制在保护零线上,工作零线N 的重复接地受到限制,是个矛盾;

10,解决的办法就是,去掉漏电总保护、中间保护,加大漏电末级保护,增大PEN的比例,使得重复接地不受障碍;

网友F:
       “设计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时,就必须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处接地;设计规定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而在低配柜内接地时,就必须在低配柜内直接接地。 把电力系统的一点接地理解为必须在变压器中性点处接地是错误的。”

1、所谓一点接地,就是不能将系统非等电位的两点同时接地;

2、如果把系统非等电位的两点同时接地,就意味着非等电位两点的电压被短路,当然不允许;

网友F:
3、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还在低配柜内直接接地,它都是等电位的两个位置不同的点,从等电位的观点看,是一个点;

4、所以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位置可以是变压器的中性连接点,也可以是低配柜内与中性点相连的一点,或者重复接地的其它零线上的点,都是等电位的一点;

网友F:
5、所以“把电力系统的一点接地理解为必须在变压器中性点处接地是错误的。”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

网友F:
       “  2)一旦N线发生断裂,可使各相负载不产生大的电压波动。如果无重复接地,则会使负载小的一相出现高电压,负载大的一相出现低电压,其结果就会使电气设备遭到损坏。因此认为TN-S系统中只准对地线作重复接地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过,对N线在负载部分进行重复接她时,必须注意不能与PE线的重复接地合用一个接地极,N线的重复接地线与PE线的重复接地线之间要绝缘。”

1、安装有剩余电流保护器的供电线路,如果工作零线N重复接地,剩余电流保护器就误跳闸,系统无法工作;

2、所以规定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并不是说重复接地没有好处,而是不能接,接了就会跳闸;

网友F:
3、“不过,对N线在负载部分进行重复接她时,必须注意不能与PE线的重复接地合用一个接地极,N线的重复接地线与PE线的重复接地线之间要绝缘。” ,就更是荒唐错误,分开接地,还是连接在一起“地”上了,所有接地极是连接在一起的等电位零点;

网友F:
       “不管何种接地型式,带有金属外壳的三相设备必须接四根线;带有金属外壳的并且人手可能触及的单相设备必须接三相线;单相、三相兼有时必须接五根线,如图3所示。因此,认为有五根线就是TN-S系统的说法是错误的。”

1、供电系统是什么形式,是IT、TT、TN-C、TN-S,都有明确的定义;

2、IT、TT、TN-C、TN-S,第一个字母表示中性点运行方式,接地用T表示,不接地用I表示;

3、IT、TT、TN-C、TN-S,第二个字母表示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方式,接地用T表示,接零用N表示;

网友F:
4、IT、TT、TN-C、TN-S,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N与保护线PE是否分开,分开用S表示,不分开用C表示;

网友F:
5、由于IT、TT不存在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PE分与不分的问题,也就是它们的供电线路只能是三相四线制;

6、TN-C、TN-S存在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PE分与不分的问题,也就是它们的供电线路是三相四线制或是三相五线制供电;

7、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供电线个数判断是那种供电形式,习惯把五线制称为TN-S是没有错的。

网友F: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1、这个TT系统的说法,有不妥之处;

2、由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4Ω),设备外壳接地(4Ω),当设备漏电时,两个接地电阻串联分压,设备接地电阻的电压是220伏的1/2是110V,这个电压很高,不安全;

3、如果是日本,TT系统设备漏电时,设备接地电阻的电压是110伏的1/2是55V,这个电压不高,安全;

4、所以TT系统,在中国相电压220V供电地区,不能用!!!

网友F:
5、就是说TT系统是一个不安全系统,不能用,它只适宜向电压低于110V的供电区域;

网友F: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每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T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

应该更正为: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每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