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瓶和逆变器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楼主(2010-09-29):
大家好:我公司有个冷藏柜220v/360w的,现在想购买24v电瓶和逆变器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应急最长时间24小时,所以问问大家应该选用多大的逆变器和几组电瓶,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大概费用要多少?谢谢!!!!!!!!!!

网友A:
24V蓄电池怎么能逆变出来220V的电源哪?莫非楼主打算用DC24V逆变出交流然后升压?

与其这样做还真不如直接去市场上买个0.5KVA的EPS 省事。

根据公式:电池容量(AH)*电池电压(V)*电池放电率*逆变效率=负载功率*放电时间,其中电池放电率可选0.7,逆变效率可选0.95可知电池要选择540AH,要选择7节80AH的电池并联。

网友B:
DC24V直流可以直接逆变为AC220V电源。

网友B:
1、360W换算为DC24V时,电流就是15A;

2、24小时应急,就需要15*24=360安时;

4、至少需要配置1个DC24V转AC220V的逆变器,功率为500W;

5、至少需要配置DC24V/64AH的电瓶6个!这是理论计算,实际需要放大裕量,大概需要8个左右。

网友B:
实际上,一个24V的叉车蓄电池就搞定了

网友B:
我对价格问题不太清楚,你可以到机电市场去问。估计配置价格在1000元左右。

网友A:
老菜鸟兄没考虑电池的放电率和逆变效率。

网友A:
80AH的每节电池要500左右,7节电池就是3500大圆,再加上逆变器等等,配置下来价格下不来500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考虑冷藏柜压缩机启动时电流大,准备买个2000w左右的逆变器,24V的叉车蓄电池一个大概100Ah的,这样就需要4个,在增加一个24v电瓶充电器,大概费用1500+2500+300=4300大圆,大家看看这样差不多吧?

=

网友A:
买个EPS吧,比自己做的省钱省事。

你电池选小了,400AH的电池应急事件在16小时左右

网友C:
选择容量的大小,与选择变压器容量有一点差别,变压器可以短时过载,可以不考虑负载启动时的影响。

而EPS不可以过载,即使是短时的也不允许,因此,用EPS驱动,必须考虑启动负载,也就是说EPS容量应该大于启动容量。

楼主:
如果买小型发电机噪音太大,用ups价格太高,不知道eps 价格多少?自己配电瓶和逆变器如果配不好就麻烦了。要求备用电最小在24小时左右,。。。。。。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A:
EPS的价格肯定比你自己做设备要便宜,弄个1K的单相EPS完全满足兄弟的要求

网友D:
eps是什么呀 小弟初来匝道 还望指教

网友A:
EPS的全称是集中供电式消防应急电源,是为重要负载提供备用电源的一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