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200统计流量

楼主(2010-09-30):
如何使用200统计流量
我使用的一个流量计它能输出脉冲信号,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的,也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我现在的想用226的CPU来计算一个月该流量计的总流量,最好直接使用CPU模块实现,不建议再使用特殊模块。谢谢了。

网友A:
到论坛首页,活动版块----工控擂台区里面有相应的帖子。

网友B:
用流量计的输出脉冲信号进行累加计数是最简单而又准确的编程方法: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单位,那么1个脉冲为0.001立方单位,如累积量的最小单位为0.1立方,可以选用二位十进制计数器(CD40160)对流量计的输出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计数器的输出信号先进行电平转换(转换为24V脉冲信号)去PLC一输入点如 I1.0(计数器输出脉冲频率低,普通输入口即可胜任),编程是这样:用I1.0的前沿触发,使内部存储器(如MD10)加一,MD10的计数值即为流量计的输出累计值,其计数单位为0.1立方。为什么这样做,一般流量计输出的脉冲信号为5V或12V,而PLC输入端要求的脉冲信号幅值为24V,所以必须进行输入信号的电平转换,即必需做一块电路板,再增加一块40160计数器集成块费用只增加几元钱,但这样做不仅降低计数频率,可采用普通口计数,而且简化编程程序累计数准确(否则得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及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论坛首页,活动版块----工控擂台区里面有相应的帖子。

楼主:
谢谢了,最终我使用了脉冲

网友B:
回复:“一、使用4-20ma的电流信号求统计流量:
(一)、你可选用4-20ma电流输入模块,将电流信号接在模块的电流输入端,如没有,可选用0-10V电压输入模块,不过要多用一个500欧的精密电阻并接在电压输入端与地之间,再将电流输入信号接在电压输入端,这样4-20ma 电流流过500欧电阻时,就转变为2-10V的电压信号。”
(二)、求出瞬时流量的公式:(1)、从模块的参数可知:20ma(或10V)模块对应的转换数字量W20(如:32000),你就可以求出4ma 对应的数字量W4 =W 20 ×4 ÷20 = W 20÷5。 (2)、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那么20毫安对应每秒钟为500 ÷3600=0.139立方,而“0.139立方”即为流量计输出20ma时的瞬时流量,此时对应的模块的数字量为W 20。而流量计输出4ma时对应的瞬时流量=0,但模块此时的数字量为W 20÷5,即瞬时流量N与对应的数字量W的关系是一条不过0点的直线,可推导出瞬时流量N的公式:N = 0.139×(W - W 20÷5)÷(W 20- W 20÷5) 简化为:
N = 1.39×(W -0.2× W 20)÷(8×W 20) ……(1)
(三)、PLC程序处理: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进行瞬时流量的采集与累加:中断为秒中断:即每隔1秒从模块读取一次数据,按上式(1)求出瞬时流量N,再把N值加在累积区(如VD100)中,即可。
二、用脉冲计数方式求统计流量
我们知道:用 1秒时间对输出脉冲进行计数采样,其计数值即为瞬时流量,N秒内的瞬时流量的累加值即为N秒内的总流量。若求某段时间的总流量,很多人都是采用先求出瞬时流量,再对某段时间的瞬时流量进行累加的方法来求总流量,这种方法如用单片机或计算机可以,但用PLC进行定时计数,由于扫描周期的影响,瞬时流量是测不准的。我认为:如果求瞬时流量不是为了闭环控制提供反馈信号而是为了进行累加求总流量的话,可不用求瞬时流量,直接对流量计的输出脉冲进行连续计数就可以了。具体编程思路是这样的:1、如输出脉冲的最高频率低于200HZ,可用普通输入点做计数信号的输入端,用它的前沿触发内部一双字存储器进行加一运算。如高于200HZ,就得选用带启动、复位控制的单相增计数方式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假设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可知其一个脉冲为0.001立方的流量.。即累计的流量值的精度为0.001立方。如统计较长时间的总流量其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比如要求为0.1立方,此时的计数值应除以100,其商才为累计流量。3、一般流量计输出脉冲信号幅度为5V或12V,而PLC输入端要求输入信号的幅度为24V,故流量计的输出脉冲信号必需先做电平转换变成24V脉冲信号后,方可接入PLC的计数输入端,这样就得做一块电路板。如果流量精度为0.1立方,可在电路板上的电平转换线路前再增加一块4518(双十进制计数器)集成块,来构成二位十进制计数器,先对流量计输出脉冲进行计数,其输出的脉冲相当对流量计输出脉冲进行除以100的运算处理,再对它进行24V电平转换,去PLC计数口,这样进入PLC计数端的脉冲频率一定低于200HZ,就不需要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可大大的简化编程程序。见下图:

网友D(2012-05-06):
谢谢,我正找这个,我的是cpu226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