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需要调零点,三阀组的正确操作顺序怎样啊

楼主(2010-09-30):
差压变送器需要调零点,三阀组的正确操作顺序怎样啊

网友A:
关负压阀,打开平衡阀,关正压阀

网友B:
差压变送器零点在线校验操作程序:先打开平衡阀,关闭二个截止阀,即可对变送器进行零点校验。

网友C:
调零的关键是负压室和正压室要没有压差,所以打开平衡阀就行了

网友D:
只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要使差压变送器的膜盒单向受压即可。因为是差压变送器所以膜盒实际测量的是微小的差压值,而单向受压,其压力会大大超出膜盒的承受力,造成膜盒损坏。

其顺序不重要,只要记住膜盒不受到压力的冲击即可。由使用到调零:关闭任一阀,开平衡阀,关另一阀。投运:开任一阀,关平衡阀,开另一阀。

当然加装隔离液测液位的除外,有冷凝水的除外,如锅炉的双室平衡器。

网友E:
楼上讲的非常正确。

楼上讲的非常正确。

网友F:
7楼正解,一定要注意隔离液,防止隔离液从导压管回流到容器里,

隔离液弄没了比较麻烦

网友G:
管的时候从负到正   开的时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