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位器线怎么接都没反应了

楼主(2010-09-30):
要抓狂了,变频器的电位器线怎么接都没反应了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不 ?

网友B:
不会吧,主板坏了?

网友C:
10伏信号电源电压电路开路!

网友B:
谢谢刘老师的补充。

网友D:
有的变频器需要短接跳线

网友E:
看说明书,设置。

网友F:
        是否设置问题。

网友G:
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的变频器需要短接跳线

en,这种可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