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DKC03 驱动器报<此处内容被屏蔽>01 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0-09-30):
力士乐DKC03 驱动器报C401 故障,复位后可以运行,但是会时不时的报C401,报了后正在运行中的生产线会停机,复位后正常运行,看资料说是:C401 驱动器使能时,不允许切换 ,就是说从操作模式切换到参数模式,会报C401 但是驱动器和驱动器上面的地址模块板已换过,还是不行,外部没有什么问题,求高手问一下,为什么正在运行中的操作模式为什么会切换到参数模式,要有这种模式切换的话,必须要有笔记本之类的东西和驱动器相联来设置才能实现,但是现在是为什么凭空的就会切换到参数模式,有哪个高人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一下。谢谢啊!!!!

网友A:
你的主控器是东西,或者我可以为你解决,记住我的QQ416018474

网友A:
The command C400 Command: Switch to parameter mode has been
started, although the drive enable is on.
Remedy:
End the command and turn off the drive enable, then the command can
be started again.
See also the functional description: "Parameter Mode - Operation Mode",

楼主是不是看的这个,请看第一行,再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错,再好联机试一下

网友B(2011-01-08):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力士乐产品销售及维修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地址lxnli0316@163.com,QQ1056115930.

网友C:
你的DKC03伺服器是谁控制的,有可能误发了信号过来。

网友D:
DKC03应该是好的, 请检查上位控制系统, 或可能是伺服的参数有问题,详细请联系keyhow@126.com

网友E(2011-04-22):
我也遇到了,有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D:
上位机通过总线发了指令过来, 可能上位机的程序有问题, 具体请联系 keyhow@126.com

网友F(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G(2018-07-11):
来此学习,正好使用这个型号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