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0-09-30):
我公司的软启动器经常出现缺相报警情况,但经过实际检查并没有缺相,而且电网电压也没有多大的波动,用兆欧表检查电机也并无异常,只是电机表面温度偏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一台还是全部?如果是一台出现此问题,那可能是软启问题。如果是全部,那就把该功能关掉,如果可以关的话。变频器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所以干脆不用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