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空载运行的无功功率是谁提供的?

楼主(2010-10-01):
想和大家讨论电机变频空载运行时,电机无功率是谁提供的?

楼主:
1、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时,是一个大电感;

2、异步电机变频器空载运行时,不会改变其负载性质,也就是说,还是一个大电感;

3、既然异步电机变频器空载运行时,不会改变其负载性质,那么异步电机空载运行的无功功率是谁提供的?

4、原理是什么?

楼主:
由变频器提供,原理可以把 电源   变频器   电动机  分开,把变频器想象成为一个 能源变换器(不同于变压器),如果有网侧SPWM整流器的变频器更可以实际观察到,网侧功率因数非常高(0.95以上),而电动机侧功率因数很低(如0.85),而变频器从电网取得的有功和电动机负载消耗的有功是一样的(忽略变频器有功消耗),这可以证明无功由变频器提供。变频器中的直流总线电容器是无功的提供者,我记得电流源型变频器的无功是由电网提供的。楼主可以搜索论坛中多电平单元串联高压变频器相关帖子,其中谈到使用多组移相整流单元(多重化整流)可以把变频器的网侧功率因数控制到很高,如多重化足够多可以达到功率因数为 1  ,而电动机侧功率因数由负载决定(压/频非节能模式)。我在从实际应用数据中可以确定这个说法,注意电流源型变频器不同,它是由电网提供的。

楼主可以参考专业书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网侧SPWM整流器的变频器更可以实际观察到,网侧功率因数非常高(0.95以上),……

1、由于变频器与电网之间是整流关系,不存在能量交换,无功功率为零,功率因数为1或无意义;

楼主:
2、说“有网侧SPWM整流器的变频器更可以实际观察到,网侧功率因数非常高(0.95以上)”,是因为输入电抗器的缘故吧,或者类似的情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而电动机侧功率因数很低(如0.85),……

1、电动机空载的功率因数很低,0.4以下;

2、你说的是负载运行的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可以证明无功由变频器提供。变频器中的直流总线电容器是无功的提供者,……

1、变频器的逆变器与电动机直接相连,当然无功功率是电容器提供的;

2、电容器只能通过逆变器与电动机之间交换能量;

楼主:
3、变频器的逆变器的工作原理是“有源逆变”,即异步电机产生的电势能回馈电容器;

4、这时变频器的直流部电压由于电荷积累而升高;

5、而直流部电压升高,整流输入电流减小;

6、当直流部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整流输入的电能只等于电机空载损耗,达到最小值;

7、异步电机与直流部之间交换能量,恰好是电容、电感之间的能量交换;

楼主:
8、达到动平衡时,直流部电压偏高,此时绝不能认为是过压,不能启用制动电阻,更不能过压保护!

楼主:
原来如此,如此说,整流器功率因数和无功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如此说,整流器功率因数和无功没关系了?

1、整流器,电流的方向是一个方向,整流二极管决定的;

2、只要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一致,就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

楼主:
"只要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一致,就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

这是什么概念?

功率因数的定义是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的余弦。

电流的流向和电流矢量方向完全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的定义是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的余弦。电流的流向和电流矢量方向完全是两个概念。……

1、电流的流向和电流矢量方向完全是两个概念;

2、电流的流向,是电荷在导线里运动的实际方向;

3、电流矢量的方向与X轴的夹角,就是正弦交流电流的相位角ωt+φi;

4、电压矢量的方向与X轴的夹角,就是正弦交流电压的相位角ωt+φu;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的定义是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的余弦。……

1、功率因数的定义是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的余弦。

2、功率因数等于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

3、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也等于负载阻抗角,所以功率因数也等于电阻R与阻抗Z的比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要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一致,就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这是什么概念?……

1、当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为零时,功率因数为1;

2、当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为零时,电路的阻抗Z 等于电阻R,即Z=R,为纯电阻电路;

3、纯电阻电路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为零,同相位,同时到达最大,同时为零;

4、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夹角为零,同时为正,同时为负,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始终一致,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

楼主:
1、我就是不怕有人来发问,来质询,来质疑!

2、有人不同,害怕别人来发问,来质询,来质疑!

楼主:
整流器功率因数的定义和正弦电路功率因数的定义不尽相同。

整流器也需要电源提供无功功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器功率因数的定义和正弦电路功率因数的定义不尽相同。……

1、功率因数的意义只能是一个,不能是两个;

2、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一般是输入电抗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器也需要电源提供无功功率。

1、整流器的元件是二极管,单向导电;

2、这就限定电流方向,不能倒流;

3、这与逆变器不同,逆变器的负载是电机时,会发生有源逆变,就是电能回馈直流部;

楼主:
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 《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第二版    743页开始到785页有对直流传动,交-交变频器,交-直-交变频器整流器作定性分析,其中有对功率因数和无功补偿的详细解释。

楼主:
《电气工程师手册》第二版 270页开始到272页也有相关阐述。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气工程师手册》第二版 270页开始到272页也有相关阐述。

帖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太大了,我发给你吧,怎么发?

楼主:
你把他们的说法贴上几句就行了!

楼主:
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 《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第二版

11.3功率因数计算

11.3.1功率因数和无功功率的定义

在正弦电压、正弦电流的电路中,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的定义和物理概念都很清楚。在有谐波的非正弦电压和电流的电路中,一般仍沿用正弦电压、正弦电流电路中的思路建立起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的定义。但其物理概念不甚清楚,因此产生了各种关于功率的新理论,企图能更好地说明非正弦、非线性电路中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的物理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本小节计算功率因数和无功功率时,我们还是采用了沿用传统理论建立的定义和表达式。

...........

.........功率因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于电流基波与电压的相位差而形成(基波功率因数);另一部分是由于电流的谐波而形成(基波因数),其物理概论也比较清楚。

...........

例11.1  某轧机直流主传动供电如图11-2所示,各有关设备的主要参数如下:

整流变压器:4800kVA,10kV /630V  ,uk=8%

整流器:630V,6400A三相桥式可逆整流

直流电动机:3150kW ,630V,5400A

...........

功率因数= 基波因数 *  电流基波与电压的相位差 =   0.9603 *   COS41.78度 = 0.716

另外,也可以直接用功率因数的定义式来计算功率因数。..........

P=Umn *   Imn = 630 * 5400=3402kW

............

整流装置输入电流的有效值 I  为 .....

...........4831A

整流装置输入端的视在功率S为 S=√ 3   UI   =4871kVA

整流装置的功率因数为P/S=3402/4788=0.711

两种计算方法结果是一致的。

.........

对电网而言,电压源交-直-交变频器就等同是一台整流装置,所以11.3.2节中计算功率因素的方法原则上都可以适用。

........

例 11-3   某三相电压源交-直-交变频器的数据如下:

额定输入电压:380V

额定输出电流:210A

变频器的基波功率因数:大于等于0.98

变频器的整流器为三相桥式整流,输入端有输入电抗器。

...........

负载率为100% 时的功率因数为0.93

负载率为50%时的功率因数为0.848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整流器为三相桥式整流,输入端有输入电抗器。...........

负载率为100% 时的功率因数为0.93

负载率为50%时的功率因数为0.848

1、当变频器的输入端有电抗器时,变频器的输入端功率因素不是1;

2、这个结论我在17楼已经说过,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与理解正好相反,输入电抗器是用来提高功率因数的,而不是因为有它而降低了功率因数。

楼主:
因为从 功率因数= 基波因数 * 电流基波与电压的相位差 和 整流器基波电流与电压几乎没有相位差 可以看出,其大小主要由基波因素决定,而基波因素大小由谐波含量决定,所以谐波含量越低,基波因素越接近于 1,功率因数就越高。电抗器的作用就是抑制谐波,提高基波因素,从而提高功率因数。

而不是因为电控器使功率因数降低的。

此观点也验证了,为什么使用网侧SPWM整流器或多重化整流后功率因数很高,因为输入电流的谐波含量大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抗器的作用就是抑制谐波,提高基波因素,从而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因为电控器使功率因数降低的。……

1、输入电抗器,就是个电感,用电感通直隔交的作用,把变频器的高频载波、整流电路产生高次谐波与电网隔开;

2、这样可以显著降低变频器对电网造成的谐波污染;

楼主:
3、电感本身不消耗能量,只能储存能量,所以与电源的能量交换是它消除谐波的本质所在,是产生无功功率的根本原因;

楼主:
4、如果没有输入电抗器,变频器的能量直接从电网获得,而变频器不可能将获得的能量回馈电网,就没有能量交换的可能;

5、既然没有交换能量,自然没有无功功率,没有功率因数或者功率因素为1;

6、或者说,变频器直接改变电网的电流波形,就是在电网上形成谐波污染!

楼主:
随便打开一本变频器说明书就可以发现,对输入电抗器的作用讲解中都会提到(主要作用就是降低谐波),可以改变功率因数,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整流电路功率因数和通常正弦交流电路中功率因数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前者不光要考虑基波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还要考虑高次谐波带来的基波因素问题。整流电路中功率因数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可以分解为基波和若干次高次谐波的叠加。基波电流和电压基本是同相的,但高次谐波就有问题了。

至于 没有能量交换,自然没有无功   我也觉得对。但实际使用中,普通低压变频器功率因数是不会为 1 的,这点我想大家都知道,可以实际测量嘛!那这有时为什么呢?根据功率三角形可知,只要功率因数不为 1  ,就会有无功存在,那这个无功又是谁消耗的呢?当然只能是变频器?可变频器又是单向的能量流通,又不具有能量交换功能!

这是个问题!

毛主席说,从实际出发,要理论来升华,再回到实际中去?

网友A:
1.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输入侧电压为正旋波,电流为脉冲;

2.因此,有较强的高次谐波成分;

3.所有高次谐波电流都是无功功率;

4.全功率因数=畸变因数x位移因数;

5.所以,不加电抗器的话,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较底,约0.7左又.

网友A:
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较底不是电流滞后照成的,所以用电抗器而不用电容.

楼主:
所有高次谐波电流都是无功功率。

理解了,所以整流器用的无功补偿其实就是电抗器和电容组成的滤波器,分别滤出3、5、7、9等高次谐波。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滤波器可以提供无功功率,这个无功功率在滤波器和整流器之间交换能量。说白了,还是电容提供的无功功率,这和普通电动机消耗无功靠电容补偿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整流器是要消耗无功的,如果没有滤波器,总是需要电力系统来提供的。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讲解中都会提到(主要作用就是降低谐波),……

1、输入电抗器“主要作用就是降低谐波”,那么谐波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降低的;

2、电源电压是正弦波,整流输入的是电压达到最大时的脉冲电流,脉冲不是正弦波,含有高次谐波;

3、没有电抗器,这个脉冲电流就是从电网到变频器的电路上,也就是谐波是在从电网到变频器的电路上;

4、有电抗器,这个脉冲电流就是从电抗器到变频器的电路上,也就是谐波是在电抗器到变频器的电路上;

5、有电抗器,这个脉冲电流就是从电抗器到变频器的电路上,也就是谐波是在电抗器输出端到变频器的这段电路上; 而电网到电抗器输入端的电路与谐波源被隔离;

楼主:
6、还有,变频器的驱动高频载波信号,会沿变频的输入电路传至电网,有了输入电抗器,高频载波被电感隔离,或者说电感对高频信号有很大的感抗而被衰减;

楼主:
7、怎么证明我的说法正确呢?很简单,去掉输入电抗器,对变频器工作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8、如果你不考虑对电网的谐波干扰,可以不接输入电抗器;

楼主:
谐波不会在电抗器和变频器之间,因为电控器和变频器是串联,有电抗器就会抑制一部分谐波的产生,这一部分谐波是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这也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原因。只有电抗器和电容器组成的滤波器才是和变频器并联的,才会在滤波器和变频器这间交换谐波功率,也就是无功功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讲解中都会提到…可以改变功率因数,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1、关于变频器的输入端的功率因数问题:

1)功率因数的核心是无功功率,有无功功率就有功率因数,没有无功功率就没有功率因数问题;

2)只要没有回馈电网的电能,就没有无功功率,无功功率的核心是与电源的能量交换;

3)由于整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知道只有流向直流部电容器的充电电流,所以没有整流输入电路不存在与电网的能量交换;

4)所以变频器的输入端的功率因数是1,或者说没有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
2、那么“可以改变功率因数,是提高,而不是降低。……”的说法怎么来的:

1)由于变频器输入端的电压是正弦波,而电流是脉冲电流,是否与检测失真有关;

2)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检测的是电网的功率因数;

3)但绝不是变频器输入端的功率因数,怎么证明呢?

4)你只要把检测功率因数的装置从整流器的输入端接到整流器的输出端,你就会看到完全是两个结果;

楼主:
5)或者在有输入电抗器的时候,你可以在电抗器的输入端、输出端分别检测功率因数,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楼主:
3、应该说有输入电抗器的时候,才有了无功功率;

4、正是电抗器的储能作用,才能满足整流需要的脉冲电流,而电网只需供给电抗器非脉冲电流的可能;

5、说电抗器提高了功率因数的说法,最大也就是个错觉;

6、怎么能证明我的说法呢?你只要检测输入电抗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有很大的差别就证明了我的说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实际测量嘛!那这又时为什么呢?根据功率三角形可知,只要功率因数不为 1  ,就会有无功存在,那这个无功又是谁消耗的呢?当然只能是变频器?可变频器又是单向的能量流通,又不具有能量交换功能!这是个问题!

1、你只要把检测功率因数的装置从整流器的输入端接到整流器的输出端,你就会看到完全是两个结果;

2、你只要检测输入电抗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有很大的差别就证明了我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高次谐波电流都是无功功率;……

1、这个说不对,关键是什么元件,对电阻耗能元件,高次谐波电流就是有功电流;

2、对储能元件,正弦交流电流也是无功功率;

网友B:
刘版主的精神足够造神八了.顶一下.有刘版论坛想不旺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全功率因数=畸变因数x位移因数……

1、这个说法没有理论基础;

2、是个别人的说法,不是公认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抗器的话,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较底,约0.7左又.

1、“不加电抗器的话,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较底,约0.7左又.”;

2、加了电抗器的话,电抗器输出侧即变频器输入侧的功率因数还是较底,约0.7左又.,而电抗器输入侧功率因数较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有高次谐波电流都是无功功率。……

1、这个说不对,关键是什么元件,对电阻耗能元件,高次谐波电流就是有功电流;

2、对储能元件,正弦交流电流也是无功功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器用的无功补偿其实就是电抗器和电容组成的滤波器,……

电抗器与电源有能量交换,二极管是正向电压正向导通,与电容器没有能量交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器是要消耗无功的……

1、整流器不断的从电源吸取能量,又不断的把能量传给负载,没有无功功率;

2、整流器不存在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
对于我来说这还真是个问题。

的确无功就是能量的交换,整流器单向能量流动,又何来的交换?既然无交换,就没有无功。

可是很多文献都提到:提高整流器功率因数。从电子镇流日光灯到逆变焊机都提到 功率因数校正  一说,甚至还有专用的集成电路,难不成他们都错了?

这是个问题,至少对于我来说。

但我理解   所有高次谐波电流都是无功功率  这个观点相对来说更容易些。

刘老师能讲得更详细一些吗?比如用数学 推讨 的方法。

楼主:
http://www.dianyuan.com/blog/u/53/1178846820.pdf

楼主:
1、我觉得,无功功率的定义应该是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

2、认为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的余弦,就是无功功率的说法有问题;

3、例如,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这个充电电流与电压不同相位;

4、这就使得用检测电流与电压相位差的功率因数表,在检测变频器的输入端的功率因数时,读数“低”,性质为容性无功功率;

楼主:
4、当接入输入电抗器时,恰好与容性电流相互补偿;

5、用检测电流与电压相位差的功率因数表,在检测有输入电抗器的变频器的输入端的功率因数时,读数“高”;

6、这就是第五纪冰川说的,输入电抗器,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

楼主:
7、所以功率因数的定义,应该是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

8、在电流、电压是正弦量时,功率因数等于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的余弦;

9、在电流、电压是非正弦量时,功率因数不等于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的余弦;

10、在电流、电压是非正弦量时,功率因数应该按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来检测或计算;

楼主:
刘老师这样一讲解就容易让人理解了。

看来平时没注意的细节都会是大问题、里面蕴藏着大学问。

楼主:
这样看来的却是没有能量交换,之所以说 高次谐波是无功功率  的意义是,这是我们不需要的部分,我们只需要基波提供能量,其它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起反作用的。应该说谐波的能量最大的接收者是直流电容,而它造成的谐波电流对电网有危害,电抗器就是阻止这个电流的产生,滤波器就是提供一个反相的谐波电流提供给整流器,从电网来看就没有谐波电流了。

网友C:
功率因数的另一个解释是“占有功率/使用功率”。用电流脉冲值计算的功率就是变频器的占有功率,它比有功功率大很多,按有功功率供电,变频器是无法工作的。

普通异步电机亦如此,功率因数的表象是电压、电流有相位差,实质是占有功率大于使用功率。当占有功率等于使用功率时,功率因数就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