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01):
前一天我把程序下载到LG PLC里,第二天电脑连不上PLC了,提示通讯口打不开。我把PLC寄给代理商,他说试过了可以连上,今天拿到手,连了一下还是连不上    郁闷了  这个国庆节过的不愉快! 祝gongkong论坛的兄弟姐妹们节日快乐吧!

网友A:
不能打开通讯端口与PLC无关,可能其它应用程序已经使用了该端口。

网友B:
居然有这种事情

网友C(2010-12-14):
你看下你的端口设置吧!应该是端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D:
主要是PC端的问题。。。

网友E(2011-06-04):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怎么解决呀  ?

网友F:
这个是你的电脑的事,电脑必须先打开你电脑上的通讯端口,才可以跟下面通讯,但是现在连端口都打不开,意味着你的端口没有,或者正在被别的程序使用,如果都没有,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G:
工程--选项--联机选项--通讯口---() 到()这一步你选对了没有啊,这个选对了就0K了 默认的都是COM1

网友H:
你用的串口数据线是不是USB转的呀,如果是这样估计是数据线的问题。我前两天用USB转串口线怎么也连接不上,买了根一公一母的9针串口线还是连不上,后来用万用表测量这根数据线,发现2、3没有交叉,改为交叉连接后就没问题了。通讯比较可靠稳定,所以强烈建议用LG的PLC最好用9针串口数据线,笔记本的话就买个串口转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