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0-10-0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使用PLC的进行计数,如何才能在掉电后仍然保持已有的数据,PLC是西门子的s7-300,按照说明书上数据是不会丢失的,但实际使用时一旦重新送电,数据都要清零,请教各位

网友A:
将数据区设置为断电保持。

设置:系统块-断电保持数据

网友B:
S7-300默认的数据块为掉电保持,而计数器等需要在硬件组态CPU属性中进行设定。

Regards

网友C(2011-04-27):
建立数据块,数据存在块里

网友D:
缺省设置是不掉电保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7-300默认的数据块为掉电保持,而计数器等需要在硬件组态CPU属性中进行设定。

数器等需要在硬件组态CPU属性中进行设定。

网友F:
引用yuanle说法,计数器的属性是要在CPU中设定的,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