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 ES与 DVP ES2的区别

楼主(2010-10-01):
我想买个台达的PLC 。我选了DVP 32ES 200-T 这款。但后来又看见了还有个是DVP 32ES 00-T这款。我想问一下他们一样吗,有什么区别。还有PLC 与电脑的通讯线是买了PLC 就送了,还是要另外再买,或要自己做的。

我这个PLC 就是为了学习编程。若有编码器输入,是输入到 X0,X2这两个输入端吗。谢谢。

网友A:
我只是来顶顶帖子,解答留待下一位。

我只知道ES2比ES要新,ES2应当是近两年推出的。

楼主:
哦,我想也只是他的升级版。我看他们的参数多差不多

网友B:
版本不同吧。  编程线是另买的,没有送的。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ES2比ES多了个功能,就是ES不能带模拟量而ES2能带模拟量,编程线是免费的,向供应商要。

网友D:
ES2比ES多了很多功能和指令,速度也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