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电位器做绝对定位的给定。

楼主(2010-10-02):
当某伺服拖动的拖板,手动操作要求进行快速定位的时候,可定位要求不高,但定位位置要随操作人员临时确定时。用一个电位器的绝对转角与机械绝对位置一一对应,该用何种思路编程?

电位器也不单限电位器,也可以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是直线电位器。

网友A:
你所需要的定位的精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位器?

用手轮不行吗?定位还准!  你可能不了解这个东西

叫手动脉冲发生器  数控机床上用的

网友C:
电位器的电气精度和分辨率有限,还是手轮更稳妥。

网友D:
见过类是古老装置, 精度还好, 调试麻烦 但他们是用一专门电位器的控制器来控制伺服马达........ 德国人的

网友C:
电位器属于模拟控制,定位行程小尚可,行程大了,比如总行程超过脉冲当量的10000倍以上,就未必合适了。

网友E:
如果要把角度和机械位置一对一,那我觉得是不是用多档位的组合开关或者档位开关更好?

楼主:
回复1楼我的位置分辨精度只要1/200。

回复2楼:手轮是相对的,电位器是绝对的。您知道?

回复6楼:多段开关那有这么多挡的。

网友C:
如此看来,电位器确实可以满足楼主的应用,有一种导电塑料薄膜的电位器,据说重复精度和耐用度不错,长春光机所就出这样的直线电位器。

楼主:
电位器的选择没有问题。关键是程序怎么搞。

网友C:
电位器分压得到反映绝对位置的模拟电压,想办法把模拟电压转化为数量,与绝对位置坐标建立联系了

网友F:
关键是有没有PLC,有PLC就很容易了。

网友G:
在LZ的问题中用电位器其实不怎么实用。如5L的说法。

网友H:
对检测用的电源要求也高

网友F:
既然有PLC了,那电位器进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利用模拟量输入值做为定位的绝对位置给定,难道不行? 至于模拟量值和位置的对应关系应该也好建立呀。 我觉得你用个西门子新出的1200PLC,每种CPU都内置了1AI, 10bit分辨率,1024细分,看你的要求应该是能满足了,关键是给电位器供电的电源要稳定可靠。

楼主:
这个200都可以。xp都有10位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