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中变量导入Vijeo Designer中的操作

楼主(2010-10-02):
如果你在Unity中有使用DDT类型的变量,该如何将这种结构变量中的元素一一导入Vijeo Designer呢?

本人经过测试,现详细介绍操作办法:

1、必须使结构变量定位,即赋予地址;

2、以“XVM”格式导出Unity中变量:

3、在Vijeo Designer中导入变量前需要建立通讯驱动:
4、在Vijeo Designer导入变量:

5、Vijeo Designer中查看导入的变量:

6、对地址的处理:

       需要将Vijeo Designer中的变量导出为*.csv文件,然后在csv文件中将变量的地址快捷、方便的予以更换,使之与Unity中的地址一致。处理完毕后再导入至Vijeo Designer中即可。当然如果变量的数量不多,到也用不着这种方式,但是在变量的数量多的时候,使用本文所提的方法则可以减少不少的工作量,值得推广。

网友A:
支持楼主的认真态度。

网友B(2010-11-29):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I0.3.1导入到Vijeo designer ,然后下载到触摸屏,我对这个地址操作时,触摸屏提示队只读地址进行I/O操作啊?

网友C:
触摸屏只能驱动中间变量,不能驱动输入变量。如果向你说的要控制I0.3.1,那么你用I0.3.1控制一个中间变量如:%M1,然后你在触摸屏里驱动%M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