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附件功能与选用

楼主(2010-10-02):
塑壳断路器附件功能与选用

塑壳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的附件作为断路器功能的派生和补充,为断路器增加了控制手段和扩大了保护功能,使断路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保护功能更齐全,操作和安装方式更多。因此,目前断路器的附件已经成为断路器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
1断路器附件的种类

分为机内附件和机外附件两类。
机内附件是安装在断路器内部的附属装置,包括分励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辅助开关和报警开关等四种。通常机内附件须开盖安装,但目前已有新型断路器其附件采用模块化结构,其安装和更换不需开盖,从而确保了断路器的可靠性,也给用户带来了方便;机外附件则是安装在断路器外部的附属装置,包括辅助手柄、外部操作手柄、电操机构、手柄闭锁装置、机械联锁装置、电气联锁装置、板后接线装置、插入式安装台和辅助接点装置等。

2表示断路器状态的附件

辅助开关和报警开关都是用于显示断路器当前状态的机内附件。辅助开关和报警开关的区别在于:
辅助开关是在断路器分、合闸时改变状态,能显示出断路器的接通状态和断开状态,但无法区别断路器是否是故障脱扣,因此辅助开关主要用于断路器的分合状态的显示,通过断路器的分合对其他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例如向信号灯、继电器和逻辑电路等输出信号。而报警开关则是在断路器因故障而断开时改变状态,能显示断路器的故障脱扣状态,报警开关主要用于断路器因故障而断开时的状态显示,在断路器负载发生故障时及时向其他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例如向断路器外的报警装置、信号灯、继电器和逻辑电路等输出信号。总之无论是辅助开关,还是报警开关,只能检测断路器主触头的状态,而不能改变其状态。

3实现断路器欠电压保护功能的附件

欠电压脱扣器是一种保护性附件,当电源电压下降到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70%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使断路器脱扣;当电源电压低于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35%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保证断路器不合闸;当电源电压高于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的85%时,欠电压脱扣器能保证断路器正常工作。因此,当受保护电路中电源电压发生一定的电压降时,能自动断开断路器切断电源,使该断路器以下的负载电器或电气设备免受欠电压的损坏。例如,电动机负载、控制线路等。欠电压脱扣器有多种额定工作电压和不同电源频率,可供不同场合、不同电源时选用。
  用户必须在订购时加以说明。

4实现断路器操作功能的附件

实现断路器操作功能的附件包括:分励脱扣器、电操机构、辅助手柄和外部操作手柄等。
(1)分励脱扣器是一种实现断路器的远距离分闸的附件,当分励脱扣器的外施电压为分励脱扣器额定控制电压的70%~110%时,就能可靠地分断断路器。通常分励脱扣器用于应急状态下对断路器进行远距离分闸操作和作为漏电继电器等保护电器的执行元件。目前较多使用在配电柜开门断电保护电路中。
分励脱扣器也有多种额定控制电压和不同电源频率,可供不同场合、不同电源时选用。
(2)电操机构也是一种远距离操作断路器的机外附件,既可用来实现断路器的远距离分闸操作,也能实现断路器的合闸操作。当断路器因故障而自由脱扣时,应先进行一次分闸操作使断路器再扣,然后便可进行合闸操作。如采用断路器的报警开关或辅助开关的动合触点,在断路器自由脱扣时(人为或过载等引起),由报警开关或辅助开关立即将电操机构的分闸操作电路自动接通,电操机构就会立即进行分闸操作,使断路器实现再扣,以确保远距离对断路器进行“合”、“分”闸操作。
电操机构有电动操作机构和电磁操作机构两种:电动操作机构由电动机驱动,一般适用于400A及以上大容量断路器的操作;电磁操作机构由电磁铁驱动,适用于100A、225A等小容量断路器。
  (3)辅助手柄是一种外部加长手柄,直接装于断路器的手柄上,一般用于600A及以上的大容量断路器上,进行手动分合闸操作。
  (4)外部操作手柄是一种具有将断路器的上下扳动操作转换成旋转操作功能的机外附件,有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合闸等多种形式,使断路器更适合用户的各种操作需要。外部操作手柄有旋钮型外操手柄和枪型外操手柄等多种形式。旋钮型外操手柄直接安装在断路器上,其手柄露在配电柜面板或抽屉外;枪型外操手柄的操作机构安装在断路器上,断路器安装在配电柜底板上,而外操手柄的面板安装在配电柜门上。枪型外操手柄的手柄轴长度可调,生产厂备有多种长度尺寸可供选择。
  断路器无论是垂直安装、还是左、右侧横向安装,外部操作手柄均能按同一方向指示断路器的分合状态。

5实现断路器锁定功能和联锁功能的附件

  实现断路器的锁定功能和联锁功能的附件包括:手柄闭锁装置、机械联锁装置和电气联锁装置等。
  (1)手柄闭锁装置是一种能使断路器操作手柄可靠地处于打开或闭合位置(即分闸或合闸锁定),而在机械上并不影响断路器自由脱扣的保护装置。当断路器负载侧电路需要维修或不允许通电时,可用手柄闭锁装置将断路器锁定在分闸状态,以防被人误将断路器合闸,从而保证维修人员安全或用电设备的可靠使用。同理,当断路器合闸通电时,利用合闸锁定也可防止非操作人员误将断路器断开,而引起停电事故。
  (2)机械联锁装置也是一种保护装置,主要用于双电源供电电路中两台断路器不可同时通电的场合。当A断路器和B断路器实现机械联锁后,若在A断路器合闸状态下需要B断路器送电,这时必须先将A断路器分闸,然后才能使B断路器合闸送电。从而避免了双电源电路因误操作而发生错相短路故障。
  (3)电气联锁装置(也称自动电源切换装置)为自动实现切换的双电源保护装置,通常若A断路器为常用电源断路器,则B断路器为备用电源断路器。当A断路器由于故障分闸时,B断路器就自动合闸,而无须人工操作,以确保负载正常供电。在一些不允许电源断电的重要场所都应选用电气联锁装置。

6实现断路器多种安装接线方式的附件

断路器的安装接线方式除最常见的板前接线方式外,还有板后接线方式和插入式接线方式。
  (1)板后接线方式采用板后接线装置。板后接线装置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更换或维修断路器及附图电路时,不必重新接线,只须将前级电源断开。由于该装置结构特殊,产品出厂时已按设计要求配置了专用的安装板和安装螺钉及接线螺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大容量断路器接触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断路器的正常使用,因此安装时必须引起重视,严格按制造厂要求进行安装。
  (2)插入式接线方式采用插入式安装台。插入式安装台主要特点是维修和更换断路器时不必断开前级电源、不必重新接线,从而可以节省维修和更换时间。插入式断路器在安装时应检查断路器的插头是否压紧,并应将断路器完全紧固,以减小接触电阻,提高可靠性。

7其他

辅助接点装置是专门为带有机内附件的插入式接线方式配套的附属装置。辅助接点的静侧接点安装在插入式安装台上,并与配电系统连接;其动侧接点安装在断路器底侧,接点与断路器的机内附件相连,接线排列按一定规律。因此,在安装或更换断路器时,只需将断路器插入插入式安装台,辅助接点的动、静侧接点自动接通,这样就已完成了机内附件的接线工作 ,使用相当方便。

我司常备库存包括欧姆龙传感器,微动开关,可编程控制器,PLC,富士变频器,等质量过硬的产品以及附属设备。我公司致力于自动化技术在国内发展与推广,与欧姆龙、富士、ABB等都有着良好的供货关系,我公司经营的产品参与众多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如三峡电站建设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等。此外,还为葛州坝电站,湄州湾石化项目、宝钢、天津钢管公司等众多客户提供了可靠的传动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将以质量过硬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赢得您的满意。

欧姆龙、富士、西门子、ABB等品牌的数十种产品。产品包括欧姆龙光电传感器、欧姆龙接近传感器、欧姆龙压力传感器、欧姆龙位移│测长传感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欧姆龙视觉传感器、欧姆龙超声波传感器、欧姆龙振动│倾斜传感器、欧姆龙智能传感器、传感器控制器、微型光电传感器、检测装置、图像组合、膜厚测量仪、开关、安全产品继电器、控制元器件、自动化系统产品、运动与控制、外围设备以及变频器、温控器、继电器、接触器、软启动器等。

富士变频器FRENIC-LIFT05925332277电梯专用系列

最适于乘客电梯用途的专门设计。
具高性能化过负载能力200%-10s,电流响应速度是原UD系列的5倍。
标IM/PMSM一台变频器既可驱动异步曳引机也可控制同步曳引机。
对应多种PG脉冲信号接收。标准+12V/+15V A/B/Z,可选选件卡5V线驱动。选件卡还对应海德汉HeidenHainEndat2.1,4位GRAY格雷码;三位U,V,W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