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扫描周期。(程序中有子程序和循环指令)

楼主(2010-10-02):
各位高人:

                 有两个问题请教:

   1、在PLC扫描期间,如果程序跳到子程序段执行时,这个时候主程序是否还继续扫描子程序外的程序段?还是等待子程序执行完返回后继续执行。如果是这样的话,子程序执行完可能要10分钟。那整个扫描周期是不是应该把这10分钟包含在内?

2、如果程序中包含循环指令,程序执行到循环段时,是不是只有等到循环执行完才继续扫描循环外的语句?这样是不是整个扫描被拉的很长?

谢谢了。

网友A:
1、是等待子程序执行完返回后继续执行;

2、如果是这样的话,子程序执行完可能要10分钟。那整个扫描周期是不是应该把这10分钟包含在内?————正确,但PLC的看门狗溢出,PLC出错。

3、如果程序中包含循环指令,程序执行到循环段时,是不是只有等到循环执行完才继续扫描循环外的语句?这样是不是整个扫描被拉的很长?——————是的,如果实死循环或时间太长,看门狗一样出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一个意思是,10分钟的假设,太长了。

网友C:
我的天呀,10分钟,以PLC的速度,跑到月球上去了

大中型PLC来说,一般都是由子程序构成的程序构架,扫描每个程序都需要占用一段循环时间的,按教材来说子程序越短越好。这段时间根据程序的容量的大小,一般整个PLC程序扫描过程只有几MS的,与外界的I/O以及电气、机械的执行情况的不搭架的,更不是由外界的时间来控制此过程的。楼主,可能还不太了解PLC的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