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请高手指点,急!!!

楼主(2010-10-02):
西门子电机,200kW,应用在起重机行业。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但是额定载荷时,刚一下降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过流)。打开电机接线盒查看时发现:1,V,W两相对地绝缘为零;2,但是接线盒内无异常,开盖后也没有闻到异味。铜接头上没有出现电流烧毁痕迹。

请高位高手帮助分析分析,十分感谢!

网友A:
1、是否是交流变频电机;2、是否将电源线拆除后测量;3、V、W对地为零,U相绕组对地如何;可查一下变频器的制动单元电路

楼主:
是交流变频电机,测量电机绝缘的时候是将电缆拆除后测量的,U相绕组对地良好。

为什么会怀疑制动单元电路?如果要查制动单元,主要查哪些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1、是否是交流变频电机;2、是否将电源线拆除后测量;3、V、W对地为零,U相绕组对地如何;可查一下变频器的制动单元电路

是交流变频电机,测量电机绝缘的时候是将电缆拆除后测量的,U相绕组对地良好。

为什么会怀疑制动单元电路?如果要查制动单元,主要查哪些部分

网友B:
选的是什么变频器?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故障?个人认为是变频器型号不合适、起重行业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在重物下降过程中,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能量就要靠变频器的制动回路来消耗掉。如果制动回路出现问题,很容易出现溜车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选的是什么变频器?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故障?个人认为是变频器型号不合适、起重行业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

之前也一直带着额定负载上升、下降,系统一直很稳定。这个故障是昨天发生的,属于首次发生。变频器是西门子S120,逆变单元的功率是200kW。

网友C:
“200kW,应用在起重机行业。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但是额定载荷时,刚一下降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过流)”

1、楼主,你把变频器去掉,用正反转控制,用机械调速决定速度;

2、你合闸正转,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

3、你反转合闸,额定载荷下,下降时也没有问题,什么速度提起来的,就什么速度下降,你不用操心重物会掉下来;

4、下降时,是什么制动力使重物缓缓落下?

5、你看看电度表,在反转,读数在减小,奇怪吗?

6、原来这个时候,电动机在发电,发的电能回到电网去,所以电度表反转;

7、原来这个时候,电动机在发电,重物拖着电机发电,所以重物不会掉下来;

网友C:
8、楼主,你再把变频器给电动机套上,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

9、楼主,你再把变频器给电动机套上,额定载荷下,下降时有问题了,为什么?

10、因为重物拖着电机发电,电能回不到电网,而是回到变频器的直流部,直流部电压升高,很快变频器就要烧毁了;

11、实际变频器的人,想了一个办法,用电阻将直流电压短路,迫使直流电压不上升,此时电阻发热或者烧红 了;

12、这时重物才可以继续缓缓落下,但是那个电阻也叫制动电阻,如果没有接,或者大小不合适,或者上烧断了,重物会掉下来;

13、这时重物才可以继续缓缓落下,但是那个电阻也叫制动电阻,如果没有接,或者大小不合适,或者上烧断了,变频器就报警,如果变频器这个时候停机,重物会掉下来,你躲都躲不及:

14、为什么?原来变频器的介入,完全阻碍了电机发电制动的通道,而变频器又没有给电机制造出制动发电电流的合适通道;

15、这就是我说的,变频器不能用于起重设备的原因之一!!!

网友C:
17、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不安全,不节能,楼主你明白吗?!

网友C:
“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但是额定载荷时,刚一下降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过流)。打开电机接线盒查看时发现”

1、看来你不懂,不是电机的问题;

2、是变频器的问题;

3、如果你不信,就照我说的办,把变频器去掉,直接用电动机,你看看,会是个什么结果!

网友D:
刘志斌老师对这一问题,解释的很清楚了,但建议你不要试验。你应该检查机械制动部分一般为电磁包闸是否足够紧,在下降过程中急停可以抱住主车下滑不超过8CM,如果超过了8CM应检查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和制动模块是否烧毁。如果是变频器制动部分故障,其根源:一是过载;二是电磁包闸未能定期维护。一般都是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已经遇见十几个了。切记,你们家的起重机是个老太爷,如果不定期体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网友E:
还是有疑问,拆了线测量,怎么会是两相对地为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疑问,拆了线测量,怎么会是两相对地为零呢?

你的问题我来回答,一般情况下是制动电阻烧毁接地导致的。

网友F:
对:蛤皮 关于

刘志斌老师对这一问题,解释的很清楚了,但建议你不要试验。你应该检查机械制动部分一般为电磁包闸是否足够紧,在下降过程中急停可以抱住主车下滑不超过8CM,如果超过了8CM应检查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和制动模块是否烧毁。如果是变频器制动部分故障,其根源:一是过载;二是电磁包闸未能定期维护。一般都是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已经遇见十几个了。切记,你们家的起重机是个老太爷,如果不定期体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内容的回复:

精辟。简单中看到您的经验。向您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蛤皮 关于

刘志斌老师对这一问题,解释的很清楚了,但建议你不要试验。你应该检查机械制动部分一般为电磁包闸是否足够紧,在下降过程中急停可以抱住主车下滑不超过8CM,如果超过了8CM应检查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和制动模块是否烧毁。如果是变频器制动部分故障,其根源:一是过载;二是电磁包闸未能定期维护。一般都是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已经遇见十几个了。切记,你们家的起重机是个老太爷,如果不定期体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内容的回复:

精辟。简单中看到您的经验。向您学习了。

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还是有疑问,拆了线测量,怎么会是两相对地为零呢?

你的问题我来回答,一般情况下是制动电阻烧毁接地导致的。

楼主电机烧了吧

网友H:
电机好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7、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不安全,不节能,楼主你明白吗?!

也许楼主比我明白!

网友I:
哈哈哈,我也使过,不行。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但是额定载荷时,刚一下降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过流)。打开电机接线盒查看时发现”

1、看来你不懂,不是电机的问题;

2、是变频器的问题;

3、如果你不信,就照我说的办,把变频器去掉,直接用电动机,你看看,会是个什么结果!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建议,由于现场调试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将变频器去掉。关于刘志斌老师给的许多条意见,十分感谢!

以后有机会要尝试着做一下。

至于此次事故,我们检查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一切正常;同时更换电机后,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再没有出现“过流的报警”。目前为止,系统十分正常,但愿一直正常。

谢谢各位大侠,尤其刘志斌老师的帮助!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但是额定载荷时,刚一下降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过流)。打开电机接线盒查看时发现”

1、看来你不懂,不是电机的问题;

2、是变频器的问题;

3、如果你不信,就照我说的办,把变频器去掉,直接用电动机,你看看,会是个什么结果!

内容的回复: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建议,由于现场调试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将变频器去掉。关于刘志斌老师给的许多条意见,十分感谢!

以后有机会要尝试着做一下。

至于此次事故,我们检查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一切正常;同时更换电机后,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再没有出现“过流的报警”。目前为止,系统十分正常,但愿一直正常。

谢谢各位大侠,尤其刘志斌老师的帮助!

网友J:
好帖子+好回复,学习了

网友K(2010-11-18):
变频器问题或者制动单元问题或者制动电阻问题

网友L:
一般来说,其中设备不用变频器,不管造价,理由几个师父也说过了我就不多讲了

网友M:
如果脱开变频器遥测电机绕组对地为零,说明电机已经有问题了。还是用回常规控制吧,锥形电机或者其他普通交流电机

网友N:
把进线脱开还是有两相接地吗?

网友O:
把电机接线断开重新测量

如果还是对地,可以判断是电机故障

如果对地消除,就重点检查变频器

你可以打西门子的售后服务电话,得到技术支持,或许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网友P:
楼主开始就说拆了线测量,V W相对地短路,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了,电机没有理由出现这种对地短路的情况,电机故障千奇百怪,不一定会有异味的产生,电机的高阻绝缘故障还比较容易判断,如果是低阻有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一般情况下都不准备低阻计的,所以很多时候给故障判断带来一点的苦难!

同时也学习了各位的精辟见解!

网友Q:
按楼主说的情况:“打开电机接线盒查看时发现:1,V,W两相对地绝缘为零;2,但是接线盒内无异常,开盖后也没有闻到异味。铜接头上没有出现电流烧毁痕迹。”当时故障显而易见是电机有两相绕组对地绝缘短路,电机是无论如何得更换。至于电机的损坏原因,那是进一步的原因分析,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R(2010-12-20):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看一看电机的接线,把变频器端和电机端的线撤掉,然后分别测量电线和电机,可以用电缆试验一下电机的好坏!如果试验不好,那即是电机一项烧了...

网友M:
你是带变频器一起测量的?还是脱开来测得?

网友S(2011-04-08):
就楼上老师们的话题:

请教一下:

1、大家想过没有电机坏咯,为什么会上升(楼主已经确认电机坏咯);(电机的运转条件)

2、变频器在这次电机坏的事故中有没有原因,有是什么原因;(没有、就是使用变频器对电机的要求会高一点;但是变频电机肯定不能存在这个问题)

3、在变频行车中,制动单元坏咯为什么会损坏电机;(不会,楼上老师已经解释)

4、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坏为什么会溜钩(不会,楼上老师已经解释,制动单元坏有机械报闸,你们看见过不要报闸的行车没有)

请老师思考一下:为什么变频器不合适用在提升装置(我个人认为大多场合非常合适)

有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在提升装置变频中,根据我们很多的实际经验,使用安川G7较为稳妥。我们改造和维修的都用它。

就变频行车希望与大家交流qq:413275753

网友T(2011-06-22):
断开电机与变频器连接,如果测量还是楼主所说,电机故障无疑,但是,这时候应该是上升,下降都存在问题才对。如果测量三相没问题,即为变频器故障。另外,不同于楼上几位意见,如果是三相异步电机,不存在什么发电情况,应该是有抱闸刹车等装置。

网友U(2011-12-01):
是不是减速电机?还是微型电机?

网友V:
你这个是正常现场哇,你下降是不是电机停止运行啦,变频器突然停止运行它有一个发电过程,就是断电时,电机就变成了一个发电机,这样变频器内部的电流和电压检测电路就出检测到相应的电压 ,

一种情况是它的设备太好,灵敏度太高啦

二是你的检测电路有问题,

想要具体资料吗,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兄弟啦,你{PLC那么贵能可以买得起,一个电源模块你都买不起吗,不会吧,你也太扣的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加入这个群吧大家一起来讨论吧,要不你就去搞本书,《PLC高级应用实例精解》这上面就给你讲解了你现在所处的问题啦

网友W(2012-01-31):
学习大师们的经验

网友X:
对:刘志斌 关于

2、你合闸正转,额定载荷下,上升没有问题;

5、你看看电度表,在反转,读数在减小,奇怪吗?

6、原来这个时候,电动机在发电,发的电能回到电网去,所以电度表反转;

7、原来这个时候,电动机在发电,重物拖着电机发电,所以重物不会掉下来;

内容的回复:刘老师为什么在放下重物的时候认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的电表走数变慢 ,而不是认为是电机负载变小使得电表走数变慢呢。

网友X:
我们一直局限于变频器和电机的问题 是不是工地电源或谐波干扰的问题使得变频器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