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测试工具使用说明之一 ——串口模拟工具

楼主(2010-10-02):
在串口测试工具中,也经常使用串口模拟工具,:用来模拟物理串口的操作,其模拟生成的串口为成对出现,并可被大多数串口调试和监听软件正常识别,是串口测试的绝好工具。如:Visual Serial Port等。 下面就是用图形并茂的方式来介绍,请大家指出不足,以便共同进步。

Virtual Serial Ports Driver XP串口模拟工具:
用来模拟物理串口的操作,其模拟生成的串口为成对出现,并可被大多数串口调试和监听软件正常识别,是串口测试的绝好工具。

操作流程:
• 增加虚拟串口对:
在“Add/Remove ports”页中,分别在First、Second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中所增加的虚拟串口对的串口号名称(一般选择除物理串口外的其他串口号),然后点击右侧的“Add pair”按钮增加虚拟串口对,此时在左侧的虚拟串口中就会出现所增加的串口对,如上图所示。之后关闭Virtual Serial Ports Driver XP程序就可以。如果想删除虚拟串口对,则可以在左侧选中已增加的虚拟串口对,此时“D_e l ete pair”按钮变为可用状态,点击则可删除。或点击“Reset bus”删除所有虚拟串口对。

• 使用虚拟串口对:
用户串口工具分别打开已经增加虚拟串口的两个串口,就可以互相收发数据。如下图所示:

• 在使用组态王或MCGS调试驱动时,可将串口设备参数中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对中其一个串口(如COM2),而用Comm.exe或SmartCom.exe操作另一串口(如COM4),以虚拟串口数据操作,实现主从或主动上送驱动的模拟测试。

网友A:
不错,很好的测试工具!

网友B(2011-10-27):
没用过有软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有软件试一下?????

网络上这种软件较少,可能使用得不多。

网友C(2012-02-22):
谢谢!

可以学习一下!

原来串口调试工具这样用,一直没有使用过。

网友D:
不错的软件,正好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E(2015-06-02):
不错,好工具,收藏了。

网友F:
这个不错,下载调试的上海永

网友G(2015-07-14):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下载调试的上海永

网友H:
哪里有这个软件啊?怎么下载?

网友I(2017-05-13):
顶呱呱,萌萌哒!又学习一招。

网友J(2017-09-08):
楼主,求comm.exe或者smartcom.exe串口调试工具,多谢,邮箱htwuq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