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10-02):
我用组态软件与三垦VM05变频器通讯,但一直不成功,使用Modscan32测试根据不通。具体做法:把变频器RS485口接到RS485/RS232转换器上,再与计算机COM口相连。通过此做法,可以正常和其它有RS485口的仪表通讯。感觉变频器上Cd142-----Cd152的参数也没搞错,可就是不通,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查一下手册,该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是不是MODBUS?

不知道Cd142-----Cd152的参数有哪些,但至少需要包括如下:通信协议MODBUS RTU或ASCII、站号、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停止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吧通信协议设置为MODBUS RTU或ASCII,可能在别的地方,容易被疏忽了,出厂时可不一定就默认为MODBUS RTU。

如果再不通,就得咨询下厂家,国内小厂容易干出留了接口却没那功能的事。

楼主:
三垦变频器VM05串行通讯功能 代 码说 明
①Cd142
有无电文检验和
选择是否对通信电文进行附加检验和
0:不
1:附加(出厂设定)
②Cd143
RS232C/RS485的切换
选择通信方式
1:RS232C(出厂设定)
2:RS485
③Cd144
选择提升/衰减功能
选择RS485通信电路的提升/衰减。
0:无(出厂设定)
1:有
④Cd146
通信功能
选择通信功能
0:没有该功能(出厂设定)
1:有串行通讯功能
⑤Cd147
变频器编号
请在1~32之中进行设定。此时,请注意不要与其它的变频器号码重复。 (出厂设定=1)
注意:① 设定了相同号码时,不能保证正常工作。
② 各变频器设定的号码无须是连续号码,缺号也没有关系。
⑥Cd148
通信速度的设定
1:1200 bps
2:2400 bps
3:4800 bps (出厂设定)
4:9600 bps
5:19200bps
⑦Cd149
奇偶检验位的设定
0:无
1:奇数(出厂设定)
2:偶数
⑧Cd150
停止位的设定
1:1位(出厂设定)
2:2位
⑨Cd151
终止位的设定
0:CR,LF (出厂设定)
1:CR
⑩Cd152
特定指令变频器返回应答选择
0:有返回应答
1:无返回应答(有错误应答返回)
2:无返回应答(无错误应答返回)

网友B:
这个跟modbus无关呀。你应该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试,而且组态软件不直接支持这种无协议的通讯,除非该组态软件已经开发了对应的驱动.

楼主:
我就是使用串口调试软件Modscan32来测试的,RS485/RS232转换器使用有是泓格i75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我就是使用串口调试软件Modscan32来测试的,RS485/RS232转换器使用有是泓格i7520,

Modscan32不能称为串口调试软件,这个是Modbus协议调试软件,支持串口和以太网;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2909185000008-1.shtml

楼主:
对:ye_w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B:
对:小顽童 关于回复内容:
对:ye_w
谢谢!学习一下!
内容的回复:

这段时间会逐步将调试工具的使用说明与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