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上载程序时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02):
    一台226cn的S7-200PLC,使用软件MicroWIN V4.0 SP7,在“通讯”中可以找到PLC,点击“上载”后,在上载“程序块”到达100%后,突然提示“未知的错误”,程序也没有上载上来。
我也从网上查询过相关信息,有人说是有密码保护造成的,但是基本可以排除这个说法,因为我同事用他的电脑原来上载过程序,不存在密码的问题。也有网友说,把语言改为英文,或是把编程语言更改为“STL”后,再上载。我都试过了,故障依旧。

    有没有兄弟碰到过此种情况的啊?请指点一两。谢谢。

网友A:
看一下226cn是哪里制造的,如果是中国制造的,好像需要把MicroWIN V4.0设成中文界面,英文的需要把MicroWIN V4.0设成英文界面试试。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编程线和这台PLC 之间的兼容性不是太好,如电缆是国产的。

以前测试的时候遇到过,同一条线在别的CPU上很好用,换了一个CPU就上下载只到一半就连接不上,特别是用的USB转COM口转接后。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可以尝试将PLC停止运行再上传试试。

网友D:
电缆市西门子的吗,国产电缆就容易出你说的这种未知的原因

网友E:
一根原装的usb200的编程电缆要多少钱啊??

网友F:
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是在英文环境下编写的,用cn的plc就传不上去。或者用中文的环境编写的,用en的plc也传不上去。

西门子plc要求的是。en的plc必须是en的编写环境。cn的plc必须用cn的编写环境。

临时转换的不管用,就是说你用en环境编的程序,将microwin换成中文的也是传不上去的。同理cn的相反。

可以试试将“主程序”换成“main”或将“main”换成“主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