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系统,按急停造成总断路器跳闸(急停平时正常),为什么呢?

楼主(2010-10-02):
直流传动系统,按急停造成总断路器跳闸,为什么呢?跟晶闸管有关系吗?

网友A:
可能1: 减速时间太短过流了。

可能2 :断路器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1: 减速时间太短过流了。

可能2 :断路器选小了。

可是以前可以正常使用啊,我合上闸试机结果把晶闸管都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