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触摸屏和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0-10-02):
我是一名新手,想学习一下人机界面,我用的是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想下载个实例看看,可就是无法和电脑连接,上、下载都不行,老是出现(COM  Disconnect),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指教。

线是参照台达连线手册接的,2----3 3----2 5----5 7----8 8----7

网友A:
电缆对吗?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没接好。

网友B:
检查物理连接,看看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肯定是哪里没接好。

不会的,我反复检查过了,做了两条都是这样的,用COM口连接需不需要装驱动,是不是插上就可以啊

网友C:
以前做eview 500时也遇到上面的情况,后来把插在电脑和触摸屏上的电缆头交换了插就好了

楼主:
对:奥特曼带我走 关于

以前做eview 500时也遇到上面的情况,后来把插在电脑和触摸屏上的电缆头交换了插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那怎么换啊,一头阴,一头阳

网友D:
在人机界面上需要设定下载接口,默认是USB,具体参见说明书。

网友E:
电缆好像不对吧!

我记得是7-8短接的。

网友F:
物理连接完了还要设置参数,具体设置看手册,为保证物理连接没问题,最好买一根了,很便宜

网友G:
台达的没注意,威纶的两头一样,要注意不要插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缆好像不对吧!

我记得是7-8短接的。

我也记得好像人机那头要短接的,我去查一下

网友H(2010-11-20):
接线不错,软件设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