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10-02):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接触交流伺服系统,对它不是很明白。我用伺服系统的作用就是用来对螺母的自动拧紧,但我就是不太明白伺服三种控制方式中我要选择哪种。原理就是减小速度来增大扭矩。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伺服不是减速机,减小速度并不能增大力矩。

拧螺钉可以考虑采用有力矩限制的速度模式。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好啊!拧螺钉可以用转矩模式,但同时要控制速度!

网友A:
有力矩限制的速度模式vs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

不知哪个更实用呢,谁来谈谈?

网友C:
要我选择,我会选择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
原因是,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输出力矩是恒定的,随着阻力的加大,速度慢慢变小,这个速度限制可以设置得比较大,拧螺丝的效率会比较好,同时螺丝的受力情况比较平稳。
而有力矩限制的速度模式,速度是恒定的,力矩逐渐变大,大到限制值以后被保护停止。而伺服调节都是有差调节的过程,在保护停止的过程中会有调节的过程,不如前一种模式柔和。

这个跟我们做的压力测试设备比较类似,有两种泵可以选择;
一种是普通的压力泵,还有一种是气动增压泵,我们一般会选择气动增压泵。
主要原因是,气动增压泵会随着压力的升高,而降低流量,自动达到平衡点。
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也是同样的自动降低速度,达到平衡点。

网友A:
感谢竹石的精彩分析。

网友C:
不谢不谢!
波恩大侠太客气

网友D:
确实精彩!不过也有这样的要求,譬如说当拧到位时,这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应力,需要将螺丝回旋半圈以释放应力,再转位置控制?

网友A:
拧螺钉,要求定力矩的居多,回半圈的难到是怕拧过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精彩!不过也有这样的要求,譬如说当拧到位时,这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应力,需要将螺丝回旋半圈以释放应力,再转位置控制?

我觉得,比较符合逻辑的做法应该是将扭矩下降到0,然后转位置控制。至于扭矩下降过程中电机是反转了1/4圈还是1/2圈并不重要。而且,如果说,真需要控制着回旋半圈,已经有了读一位置进行控制的能力,还转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D:
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来控制,如何使扭矩下降到0?所谓的扭矩为0就是电流为0,空载电流都不可能为0吧?回转1/4圈也好1/2圈也好,力矩模式到位置模式哪能不转?

网友E:
“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来控制,如何使扭矩下降到0?所谓的扭矩为0就是电流为0,空载电流都不可能为0吧?”

难道,您限制的是最低速度?

“回转1/4圈也好1/2圈也好,力矩模式到位置模式哪能不转? ”

您上边说转半权的目的,不是释放应力么?那就直接以“力”为准不好么?

网友D:
限制的当然是最高速度,只是不理解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如何来控制扭矩下降到0?

“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输出力矩是恒定的,随着阻力的加大,速度慢慢变小。”当速度为零时此时的电机是在堵转状态,对您说的还是不理解。

网友A:
堵转后,转矩指令归零,输出转矩也就自然归零了。

网友D:
那是给的转矩指令不一样了

网友A:
拧螺钉,作为一个工艺动作,必然有启停动作,转矩指令存在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需求。

网友F:
这个没接触过,学习下。

网友G:
很多时候用到的都是位置控制,两种控制一起使用还没玩过,学习中,

网友E:
“只是不理解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如何来控制扭矩下降到0?”

原来,您不知道力矩模式下,力矩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D:
力矩模式也有通过驱动器中软件实现的,不过要实现这个过程有些麻烦,我们说得应用方案不一样,呵呵。。。。。。

网友H:
这次对于拧紧机可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前接触过一次,客户要求开始拧紧时伺服速度尽可能的快,最好能到5,6千r, 而平常伺服最高3000r , 施耐德他们又用不了,到最后一刻拧紧时,又要求短时间 三倍力矩过载,用国产的也满足不了这要求,还是青睐日系伺服。 想请教下, 拧紧机 是这么高要求吗?

网友H:
引用 | 回复 | 2010-10-11 17:19:00 17楼 goooook 很多时候用到的都是位置控制,两种控制一起使用还没玩过,学习中, ······························· 可以用外部开关选择 伺服控制模式的转换 这在有位置与力矩控制要求的情况中比较常用,以前一个客户做音叉的测试,先是到位,用位置控制,到位后用力矩控制来不断进行测试。

网友D:
位置控制由于每次拧螺丝的起点不一样而不好控制,用外部选择开关效率就低了吧

网友A:
“客户要求开始拧紧时伺服速度尽可能的快,最好能到5,6千”———这么高!

网友:
请教波恩: 堵转的时候怎么把力矩指令给定为0? 如果由于外力的作用堵转,此时将力矩指令给定为0,不是必然导致电机反向飞车吗?

网友D:
呵呵,看来大家都被绕进去了。。。。。。

网友A:
如果外力仅仅是反作用力,力矩指令降为0,电机出力也就降为0,反作用力自然归0,如何飞车呢?

拧螺钉过程在定力矩下最后达到堵转时电机所受外力应属于反作用力。

网友:
举个例子: 电机拖动一个钢卷将钢拉直,假设随着拖动,钢卷的张力逐渐变大。当电机输出力矩刚好达到钢卷的张力,即电机力矩达到限定值时,此时电机堵转! 如果将力矩指令给为0,电机在钢卷张力的作用下反向转动,如果张力很大,电机飞车! 或者你把这个刚卷的张力换成位能负载,然后再考虑一下

网友I:
这个钢卷的例子和拧螺丝相差的也太远了吧? 螺帽拧紧之后,难道松开扳手后,螺帽会从螺丝里飞出来? 不会吧,有违常理啊! 钢卷的话有可能会反卷回去,这个在常理之中。

网友A:
看来反作用力的提法不够严谨!“征”所举例子中电机堵转时所受的反作用力正如其提示的那样主要由弹性力构成,这与拧螺钉堵转时所受到的主要由静摩擦力构成的反作用力性质不同。

回到楼主的问题中来:拧螺钉时,当摩擦转矩与受限的电机出力相当时电机堵转,此时电机所受的反作用力主要为静摩擦力和极小的弹性形变产生的弹性力,其后电机出力逐渐降为0,弹性力首先释放,由于拧螺钉产生的弹性形变极小,释放时不至于产生位移,其后静摩擦力也随着电机出力归0而归0,电机显然不至于飞车。

网友:
都是力矩控制模式,从表面看是应用不同,但是力矩控制模式的原理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用来拧螺丝、别人用来拉钢卷就不同! 看问题还是要从本质上看!要不伺服怎么只提供位置、速度、力矩三种控制模式呢!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 力矩模式下拧螺丝拧到不转的时候,电机始终输出恒定力矩即最大的力矩给定值,此时电机堵转,力矩给定值也不会变! 电机不转是因为电机输出的恒定力矩和螺丝的反作用力达到了平衡!如果螺丝的反作用力矩小的话,螺丝会被继续拧紧,直到达到两个力矩平衡,电机堵转。 希望你能理解力矩模式的本质!

网友: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下献丑了,波恩兄,你对力矩模式理解错了,呵呵

网友A:
原来楼上是为了证明本人对力矩模式的理解有误?!果真如此的话,在下在此谢过。

回到帖子的主题,如果采纳“竹石”提议的用带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拧螺钉,当电机出力达到预设的螺钉锁紧力矩而堵转并确认螺钉已被拧紧,请问:然后电机该如何动作?

网友:
拧紧后电机堵转并维持设定的力矩输出,如果没有新的力矩给定值,这种状态不会改变! 如果通过模拟量给定或者内部力矩给定切换或总线给定新的力矩命令,驱动器执行新的力矩命令,电机按照新的命令输出力矩和速度。 一般情况下驱动器不支持立即修改运行模式,对大部分驱动器来说,立即修改成位置模式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A:
进入拧紧态电机堵转并暂时维持设定的力矩输出,待确认拧紧后,作为拧螺钉工艺的后续工步,应该有一个力矩的释放过程,以便令工具在不较劲的情况下脱离刚刚拧紧的螺钉,使螺钉有机会挪出拧紧工位,为下一个螺钉的拧紧做准备。为此,就需要有电流指令归0的操作。此工步所需的电流归0与拧紧工步中施加定力矩直到堵转都是拧螺钉操作中所需的两个相继步骤中为适应不同动作而给出电流指令的执行结果,与堵转与否没有直接联系,此电流归0是应用需求使然,而非控制模式使然。这一点本人已在“15楼”提及:“拧螺钉,作为一个工艺动作,必然有启停动作,转矩指令存在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需求。”

应用不同,需求不同,这是拧螺钉在定力矩堵转之后可以把力矩降为0,而拉钢卷在定力矩堵转之后还得保持力矩平衡不能降为0的理由所在。

请勿混同伺服的应用需求与控制模式。

网友J:
采用带速度限制的扭矩控制模式。这样能快速提升到最高限速,然后再拧紧,随着摩擦力的增大,转速降低下来。

监控转速,一旦低于某个小值,就认为工作完毕。根据工序继续走流程。

网友K:
用带速度限制的扭矩控制模式,开始时速度会很快,当扭矩达到一定值时,速度会随着慢下来,最后停止。像富士的W系统、阿法5系列马达都有这种控制模式。

网友L(2010-12-07):
力矩控制加限速,AB的论坛来发这个问题?是AB的伺服?

用SSV指令,发送力矩值下去,其中Attribute的选择,是哟高TorQueOffest.

MSO使能就行,记得用MSF去使能。

另,可附加MAJ指令在上面,同时做限速

网友M: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刚接触伺服,碰上一个数码相机镜头盖的拧紧,采用一伺服电机带动伺服缸负责压紧(5kgf)(直线轴),一伺服电机负责拧紧(最大1NM)(旋转轴),在压紧的过程中利用光栅检测压缩量,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如何寻找到直线轴刚接触到镜头的那个点(软着陆点)?现在我直线轴的行程在10mm左右,工作在速度模式,不限制转矩,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检测伺服放大器的转矩输出,想等到它的转矩达到我5kgf的设定值时就停止,但得到的模拟量几乎没有变化规律,不知何原因。这种方式是否可行?请各位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接触之前,电机和推杆空载运行,接触后,才开始有负载,检测伺服的力矩输出,看变化模式。

建议停止判断中,除设定值监控外,适当限制转矩比设定值大10~20%,以防因卡死,瞬间过载,造成损失。

网友M:
对:波恩 关于

接触之前,电机和推杆空载运行,接触后,才开始有负载,检测伺服的力矩输出,看变化模式。

建议停止判断中,除设定值监控外,适当限制转矩比设定值大10~20%,以防因卡死,瞬间过载,造成损失。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点,因电机带动推杆时本身有一定的扭矩,而且压到5kg力时的转矩不会超过电机过载,关键是我空载时测的扭矩值变化量就很大,接触镜头后的扭矩变化也无规律可循。

网友A:
要么电机的推力不平稳,要么推杆负载不均匀。多做做试验,找找规律。还不行,就换电机,换推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关于要么电机的推力不平稳,要么推杆负载不均匀。多做做试验,找找规律。还不行,就换电机,换推杆。

谢谢,再问两个低级的问题:如果采用速度控制,电机空载,正常状况下,扭矩是否基本不变?采用扭矩控制,限制速度,那么从空载到满载时扭矩应当如何变化?

网友J(2011-01-31):
介绍下Parker  Compax3是如何实现上述功能的,该产品能从位置控制模式直接转换到力矩控制模式,也能从力矩控制模式直接转换到位置控制模式。中间无需力矩降低到0的过程。

C3_TorqueControl

Torque / force control with speed limitation

The module can be started from the "Discrete Motion" and "Continuous Motion" states. The position control is deactivated during this operating mode.

The movenemnt is limited by the set maximum speed or by the command torque/command force.
The actual speed value is always positive.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depends on the Direction Input.
There is no torque/force acquisition. Actual torque or actual force is acquired from the quadrature current and the motor parameters.
Behaviour on
Stop: (MC_Stop) => immediate switching to position control; this means entire torque (or entire force)!
C3 error => depending on the error reaction (1) switching to position control, this means entire torque (or entire force)!
The module can also be used for defined braking, e.g. for unwinders.
The command torque or the command force has then the opposite sign than the direction
If there is no counter torque or no counter force, so that braking is not possible, the drive will decelerate to 0 in a torque/force controlled manner.

网友N(2011-12-27):
这个我个人认为这案子刚好和卷线机相反,卷线机多用限制扭力的速度模式,这块我有客户用!锁螺丝还是用限制速度的力距模式好.

网友O(2012-09-02):
1、“减小速度来增大扭矩”,是恒功率调速;

2、而变频、变压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方式;

3、恒功率调速,可以采用机械调速方式;

4、还可以采用机械特性软的电机,或者变频、变压调速的速度闭环控制模式,但是速度闭环控制模式,机械特性特性很硬,不适合拧螺丝的工作,要么注意用电流失速保护!

网友P(2012-10-12):
求助:如何判断多个伺服轴之间是否需要同步?

网友Q(2013-08-02):
请教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堵转吗?能允许多长时间的堵转呢?

网友O:
“对螺母的自动拧紧”过程分析:

1、螺母紧固初期,力矩小速度高;

2、螺母紧固后期,力矩增大速度迅速减小;

3、螺母紧固的终了,力矩最大速度为零,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4、可以直接选用串励直流电机作为螺母紧固的动力;

5、如果要用调速电机,可以选用电流闭环转矩控制模式;

6、如果硬要用伺服控制,那就用电流闭环控制模式!这样即使速度为零力矩电流也不会很大,在额定运行状态!

网友R:
哈哈,任何电机都不能长时间堵转

楼上控制可采用方式很多

1.扭力模式,加速度限制,外将编码器引出值PLC,可知道当前位置

2.最简单办法就是伺服只走位置模式或JOG,外加压力/扭力传感器

详细可以找我,国产伺服——王,1647674321

网友S:
引用 网友Q:
请教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堵转吗?能允许多长时间...

不同厂家的伺服过载曲线大概差不多。一般转矩限制越大,过载时间越短,反之,过载时间越长,一般伺服电机能实现瞬间3倍过载,当达到过载保护时间,伺服会跳过载保护,这点不必担心;

网友T:
用个拧紧机不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拧紧机是专门拧螺丝的!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拧螺丝使用交流伺服做起来效果不好,虽然交流伺服有力矩控制模式,但是用在拧螺丝上有些牵强,力矩很难控制,而且力矩整定幅度比较大,无法实现比较精确的力矩控制。

这种应用最适合使用音圈电机,有种管式音圈电机可以同时实现上下运动和旋转运动,此外带有软着陆功能可以精确实现对扭矩的控制。

网友(2013-11-19):
伺服用力矩控制模式,思路是2个变量或者用2路模拟量控制:1力矩给定

                                                     2速度限幅,力矩增大的同时改变速度的限幅,这样就能达你需要的工艺了。或者联系我,加我QQ270668727

网友U(2014-02-21):
引用 网友A:
进入拧紧态电机堵转并暂时维持设定的力矩输出,待确认拧紧...

 这两天有实验验证过了!

力矩指令直接修改变化值,不用修改控制模式!

希望继续保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网友V(2014-07-18):
有没有咨询光耦方面产品的朋友啊?本人专业代理光耦的,QQ:158913063,欢迎咨询索样。

网友W(2015-01-31):
引用 网友A:
有力矩限制的速度模式vs有速度限制的力矩模式   不知...

个人觉得有力矩限制的速度模式好,毕竟吃力就是在一下。不过如果全过程都要控制力矩就用第二张方案

网友W:
这个看伺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