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三垦变频器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02):
我用组态软件与三垦VM05变频器通讯,但一直不成功。于是就使用Modscan32测试,发现根本就不通。具体做法:把变频器RS485口接到RS485/RS232转换器(泓格i7520)上,再与计算机COM口相连。通过此法,可以和其它有RS485口的仪表正常通讯。感觉变频器上Cd142-----Cd152的参数也没搞错,可就是不通,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吗?
三垦变频器VM05串行通讯功能 代 码说 明
①Cd142
有无电文检验和
选择是否对通信电文进行附加检验和
0:不
1:附加(出厂设定)
②Cd143
RS232C/RS485的切换
选择通信方式
1:RS232C(出厂设定)
2:RS485
③Cd144
选择提升/衰减功能
选择RS485通信电路的提升/衰减。
0:无(出厂设定)
1:有
④Cd146
通信功能
选择通信功能
0:没有该功能(出厂设定)
1:有串行通讯功能
⑤Cd147
变频器编号
请在1~32之中进行设定。此时,请注意不要与其它的变频器号码重复。 (出厂设定=1)
注意:a、 设定了相同号码时,不能保证正常工作。
           b、 各变频器设定的号码无须是连续号码,缺号也没有关系。
⑥Cd148
通信速度的设定
1:1200 bps
2:2400 bps
3:4800 bps (出厂设定)
4:9600 bps
5:19200bps
⑦Cd149
奇偶检验位的设定
0:无
1:奇数(出厂设定)
2:偶数
⑧Cd150
停止位的设定
1:1位(出厂设定)
2:2位
⑨Cd151
终止位的设定
0:CR,LF (出厂设定)
1:CR
⑩Cd152
特定指令变频器返回应答选择
0:有返回应答
1:无返回应答(有错误应答返回)
2:无返回应答(无错误应答返回)

网友A:
怎么又重复发帖呢

你这个不能使用Modscan32作为调试软件,而应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TO  ye_w

为什么不能使用Modscan32呢,我总喜欢用它测试。呵呵!我用它测试其它带有RS485口的仪表也能通啊!串口助手没使过,不过今天试了一下,也不通。

网友A:
很多仪表都支持modbus-rtu,所以能给实现与仪表的测试。

楼主:
今天用组态软件终于可以和三垦变频器通讯了,因为组态软件里有三垦VM05的I/O设备驱动。但还是有一事不明白,既然可以通讯,那为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不到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今天用组态软件终于可以和三垦变频器通讯了,因为组态软件里有三垦VM05的I/O设备驱动。但还是有一事不明白,既然可以通讯,那为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不到信号呢?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当然可以截取网络上的报文,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另外还可以使用串口监听工具来截取报文。

楼主:
设置没问题啊,我都试了好几遍了。呵呵!

网友A:
只要是485网络通讯,都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截图报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485网络通讯,都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截图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