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风机不用电容器能启动吗?

楼主(2010-10-03):
单相风机不用电容器能启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电容是简单最方便的。

单相电机启动主要分,电容分相,电阻份相,罩极式,就这么几种吧。

电容分相,电阻份相有的一直连的,有的用离心开关在电机启动后脱开电阻或电容

网友B:
,可以,用手拨一下就转起来了

网友C:
支持楼上的,用手一拨就转了,这个方便。

网友D:
能,用手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用手枪钻从来没有要用手先拨一下的。

网友F:
当然能启动,罩极式单相电机。单靠脉动而没有旋转磁场是启动不了规定旋转方向的电机。有时启动会旋转但只向负载轻的方向旋转。

网友G:
当然可以启动,我试过小功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的,用手一拨就转了,这个方便。

网友I(2011-02-15):
因为单相风机的电动机中的电容没有的话,电动机在启动时力矩就很小,启动的是应该会很长。所以这个电容式不能取消的。

网友J(2011-03-17):
引用 网友D:
能,用手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单相电机的磁场是脉动磁场,它是由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二个旋转磁场的合成而组成的,一般直接通电这脉动磁场是不会使电机转动起来的,用手转动一下或用电容或短路线圈做启动,其目的就是设法减弱一个旋转磁场的作用,使电机按另一个旋转磁场转动起来。小型吹风机即罩极式单相电机,就不用电容启动,他是用短路线圈做启动的,由于机械固定,只能单向转动,不能换向旋转。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拨一下就转起来了

好 ,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拨一下就转起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用手枪钻从来没有要用手先拨一下的。

还有十多年前非常普及的家用微风扇,是用弹簧起动的。

网友O:
对:芳季 关于

我用手枪钻从来没有要用手先拨一下的。

内容的回复:

手枪钻用手拨一下,那不成绞肉机了吗.

网友P(2011-05-04):
 要搞清楚,风机与手枪钻虽然都是单相电机,但不是一回事。

网友E:
电柜的排气扇也是风机啊。也不要用手拨一拨。那又是什么一回事啊?难道这又是第三回事?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电容是简单最方便的。

单相电机启动主要分,电容分相,电阻份相,罩极式,就这么几种吧。

电容分相,电阻份相有的一直连的,有的用离心开关在电机启动后脱开电阻或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电容是简单最方便的。

单相电机启动主要分,电容分相,电阻份相,罩极式,就这么几种吧。

电容分相,电阻份相有的一直连的,有的用离心开关在电机启动后脱开电阻或电容

刘翁想说什么?

是不是想说单相鼠笼电机启动主要分,电容分相,电阻分相,罩极式。

网友Q:
还是电容方便,价格又不贵,用手拨虽然行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