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排为什么要搪锡?

楼主(2010-10-03):
母排搪锡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依据呢?

网友A:
1、大铜排与铜排的接触面,提高导电性能。毕竟铜排的加工工艺不是完美无缺的;

2、防止铜排的氧化;

3、美观

还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B:
"母排搪锡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依据呢?"

将楼主的问题扩大一下:

1.母排搪锡的作用?2.母排镀银的作用?3.母排使用导电膏的作用?4.铜母排搭接能否裸用吗?

网友C:
      主要是防止铜排长时间在空气氧化变质,所以镀上一层锡.

网友D:
不一定非要搪锡吧。

如果是接地倒是搪锡得多;如果是大功率的直流母线,现在工艺就多了。

网友E:
可以搪锡,也可以酸洗主要就是防止氧化增强导电。

网友F(2010-11-05):
1、防止铜排的氧化,更重要的是电化学腐蚀;

2、接触面接触的更好!因为焊锡软易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防止铜排的氧化,更重要的是电化学腐蚀;

2、接触面接触的更好!因为焊锡软易变形。

今天查资料了解到第二点,铜排在加工过程中会在表面产生毛刺,而锡在压力下变形而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防止铜排的氧化,更重要的是电化学腐蚀;

2、接触面接触的更好!因为焊锡软易变形。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H:
一是美观,二是电化学方面的要求。

网友F:
1、搪锡时,融锡的含铅量不能高;

2、融锡的含铅量高,导线头搪锡后的色泽发黑,强度发硬;

3、紧固螺栓就上不紧,接触面积小,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发热;

4、如果是断路器、热继电器就会造成莫名其妙的误动作!

网友I(2011-03-07):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防止铜排长时间在空气氧化变质,所以镀上一层锡.

我们习惯性的说是镀锡或者是搪锡,但由于锡容易氧化变黑所以在实际应用中都是镀镍。

网友J:
虽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要搪锡,但很奇怪的,西门子的配电柜(包括原装的8PV,8PT柜)大多是裸铜的,而且在西门子推荐的低压柜技术采集书里就特别提出铜排是否需要搪锡,我在想以西门子的技术,不会认为铜排一定要镀锡吧? 有两点可以考虑:1、工艺上是否能确保;2、成本考虑。 其实很多人认为是不是铜要发生氧化的原因,但据我所知其实氧化铜本身就是很好的保护。

网友K:
错,那你你没做过研发,上锡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导电能力,降低阻抗,因为电流较大,有时会发热,还利于散热

网友L(2011-04-14):
还有一点,就是便于和铝排连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A:

1、大铜排与铜排的接触面,提高导电性能。毕竟铜排的加工工艺不是完美无缺的;

2、防止铜排的氧化;

3、美观

这些已经很全面了

还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N:
其实这些都是想法,包括标准规定。实际应用中,裸铜母排连接,过若干年打开,连接面光亮如新。这说明有些规定是多余的。为增加接触面、为防腐蚀,都想出来的道理。铜的硬度不高,也做管路密封的材料,在铜排连接面,因为螺栓的压力变形,其接触面够大、够密封,密封程度到空气都进不去。

现在再那样做只有一个理由:外观好看----卖点啊!

网友N:
第2.1.8条母线与母线,母线与分支线,母线与电器接线端子搭接时,其搭接面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铜与铜:室外、高温且潮湿或对母线有腐蚀性气体的室内,必须搪锡,在干燥的室内可直接连接。
二、铝与铝:直接连接。
三、钢与钢:必须搪锡或镀锌,不得直接连接。
四、铜与铝:在干燥的室内,铜导体应搪锡,室外或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的室内,应采用铜铝过渡板,铜端应搪锡。
五、钢与铜或铝:钢搭接面必须搪锡。
六、封闭母线螺栓固定搭接面应镀银。

GB粘来的。

网友O:
呵呵,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 149-90

网友P:
楼上各位高手解说的很详细。。

网友Q:
我们单位用的配电柜的母排全部是镀银的,用了十多年了,现在表面还是很好。

网友R(2011-06-16):
主要是:防腐蚀,美观。

网友S(2017-06-2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9-2010

网友T(2018-11-22):
主要是导电性与氧化问题

网友U:
受教了,各位大神!

网友V:
提高导电性,防止母排氧化

网友W(2019-05-26):
国网标准要求。主要为了增加导电性能,一般镀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