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成套设备
塑壳断路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是留多少合适?

楼主(2010-10-03):
塑壳断路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是留多少,这个国标有没有规定,还是大家习惯了就留多少呢?

网友A:
国标没有规定,根据塑壳的发热散热条件来选择,一般塑壳的资料上会有明确要求的。

网友A:
如施耐德NSX塑壳断路器的安装距离:
1、
2、

网友B:
西门子的大部分是40MM的

网友B:
当电流达到一定程度好像就不行了,貌似90A还是120A的是个界限!

网友C:
一般的规定数值是40毫米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