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六期--照明回路的开关是选择2P、1P+N还是1P?

楼主(2010-10-03):
我们知道为了防止插座漏电要用2P的开关,那照明是使用2P、1P+N还是1P?为什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占个沙发。楼主说的开关是指的空气开关即低压断路器吧?!那常见还是1P+1N的带漏电保护,这样无论哪一根线有漏电或者绝缘破损都会起到保护作用,缘于故障线所在极的漏电流或者短路电流不会因对地阻抗回路延伸而受到消减,也即故障电流会保持足够大以便断路器尽可能可靠地动作。

网友B:
1、照明使用1P的断路器;

2、插座使用1N或2P的断路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和供电方式有关,例如在照明总配电箱内采用漏电保护总开关的配电类型,照明应该采用1P+N的开关,这样做主要有2个好处,1)有利于故障查找。例如照明线路发生漏电而漏电不是相线而是零线,这样的话用1P的就很难查找出故障发生在那个回路,若配电箱采用RVV导线还可以一路一路断开,若采用单根BV线麻烦了,查找漏电故障要知道那根线对应那个回路,非常不方便。2)防止误跳闸。很多老电工不明白漏电开关以后的零线是不能和地线相连接或者和设备外壳相碰,在安装或者维修的时候相线处理的很好,但是零线包都不包就这么扔在一边,导致零线碰到设备外壳或者吊顶支架等导致漏电开关动作。如果采用1p+N的开关将不会有类似事情发生。但是很多工厂配电都采用总开关不装漏电开关,照明采用1P,插座采用漏电开关,这个主要是从经济性和供电可靠性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和工程造价,成本有关,毕竟1P+N比1P贵,所以如果可能尽量使用1P+N,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D:
我着得没有绝对唯一的标准,因为开关的选择要根据具备条件及要求来决定.例如一般家居照明配电选1P就可以满足安全要求,因为单元配电中已配置了漏电保护.对安全有特殊要求或因环境等因素也可选取1P+N.

网友E:
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
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减少成本,用1P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1条的问题,可用1P+N(即DPN);
3、用2P的理由: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4、其实照明回路用1P就行,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插座的用2P 安全

网友F:
照明使用1P…………

网友G:
    应该用1P+N的。

网友H:
2种方式都用过,那种正确不知道。

网友I:
照明的用1P的,插座用2P的。

网友J:
家庭照明总断路器用2P加漏电保护功能,各分断路器用1P。正规设计院出图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K:
对:yipin 关于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
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减少成本,用1P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1条的问题,可用1P+N(即DPN);
3、用2P的理由: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4、其实照明回路用1P就行,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插座的用2P 安全.这个全面一点,顶一下!

网友L:
建议用2P的安全些,不要只考虑成本。

网友M:
照明使用IP就可以,接在火线上了。N线可以用。

网友N:
1P+N 2P的都用过,感觉照明1P就够,插座使用2P的好点

网友O:
照明使用的当然是2P 的啊

网友P:
对外插座均使用漏电电流保护1P+1N的断路器,即剩余电流短路器(俗称漏电开关)为过载长延时保护+瞬时动作保护+漏电保护。

照明只用1P的断路器作为保护就足以,当然其他形式也使用过。+N的话,就可以完全断开,对于检修也许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家庭照明总断路器用2P加漏电保护功能,各分断路器用1P。正规设计院出图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R:
对:Smile 关于我觉得这个和供电方式有关,例如在照明总配电箱内采用漏电保护总开关的配电类型,照明应该采用1P+N的开关,这样做主要有2个好处,1)有利于故障查找。例如照明线路发生漏电而漏电不是相线而是零线,这样的话用1P的就很难查找出故障发生在那个回路,若配电箱采用RVV导线还可以一路一路断开,若采用单根BV线麻烦了,查找漏电故障要知道那根线对应那个回路,非常不方便。2)防止误跳闸。很多老电工不明白漏电开关以后的零线是不能和地线相连接或者和设备外壳相碰,在安装或者维修的时候相线处理的很好,但是零线包都不包就这么扔在一边,导致零线碰到设备外壳或者吊顶支架等导致漏电开关动作。如果采用1p+N的开关将不会有类似事情发生。但是很多工厂配电都采用总开关不装漏电开关,照明采用1P,插座采用漏电开关,这个主要是从经济性和供电可靠性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和工程造价,成本有关,毕竟1P+N比1P贵,所以如果可能尽量使用1P+N,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S:
照明使用IP,接火线上。N线直接接到照明设备上。他的上级要有漏电保护。

网友T:
选用1P+N开关,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

网友U:
对于微型断路器来说,1P+N、1P、2P一般都用来作为单相用电器的通断控制,但效果不同。
1P------单极断路器,具有热磁脱扣功能,仅控制火线(相线),模数18mm;
1P+N----单极+N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但只有火线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同样为18mm;
2P------单相2极断路器,同时控制火线、零线,且都具有热磁脱扣功能,模数为2*18mm=36mm。
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为减少成本,用1P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1条的问题,可用1P+N(即DPN);
3、用2P的理由: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1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4、其实照明回路用1P就行,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插座的用2P 安全

顶

网友V:
    开关的选择,是根据应用场合的安全要求和开关的性能来进行的。
    按题意,开关应用在单相~220V照明回路中,而且负载是单纯的照明灯具(没有插座);也不需考虑开关的电流等级,而只要选择开关的类型。
    根据以上相关回复提供的资料,2P开关可以看成是两个1P开关的组合(断路器),1P+N可以看成是一个1P开关(断路器)与一个负荷开关的组合。
    而且,1P+N开关,既然是两个开关组合在一起,则“N”极开关应当也有与1P开关相同的分断能力,只是没有过载、短路检测功能。

    在单相~220V供电回路中,为了防止相线和中性线不慎互换(一经发现、应当更正),而带来的检修、维护、使用方面的安全问题,要求导线入户时,相线和中性线一起进开关。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多出现在架空引下线部分。
    所以,当存在“相线与中性线”相混的可能情况时,应采用双极开关。由于正常情况下,单相回路两根线的电流相等,如果以上我对1P+N开关(包括漏电保护型)的认识是正确的,则可以选用1P+N开关,“N”极开关作为辅助断开;这时,从功能上说,也可以使用2P开关。

    以上所述,适于居民用户的供电。
    在有的场合,例如工厂的办公楼,如果是电缆供电、配电箱规范、照明灯回路布置清晰,而照明灯具又有一定的安装高度,维护检修也是专业电气人员;也就是说,基本不存在相线和中性线互换的情况,这时照明 支路 就可以选用1P开关。
    所以,照明回路是使用2P、1P+N还是1P开关,应视情况而定。

附记:
    对于照明电路,我没有特别留意过;漏电保护开关,也还是在1990年代中注意过,记得当时的一种3P+N漏电保护开关,零线是直通的(开关内无触头,导体直接连通上下端子)。

网友W:
照明使用1P开关,控制火线.

因为:如果1P开关断开后,就可以进行灯具更换工作.

网友X:
一般说来,省钱的话,我用1P;

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我用1P+N或2P。

网友Y:
讲安全的话。用2P带漏电的,1P+N的有一根是直通的,跳闸之后不会切断,一般这极是N线。如果三相不平横,变压器侧零线出现问题的话 ,N极带电,1 P+N是切不断的。

网友Z:
最好都用1P+N的。

网友AA:
           国家规范规定,插座(要人操作)、卫生间回路(潮湿场所)、必须加装漏电保护,有的配电箱总开关用漏电保护,其它回路不用,但这样有故障的话很难查找,如果一处有故障会景响其它回路,一般的做法是,总开关为2P(断电后使零线也能断开,与外电路完全隔离),插座回路和卫生间回路各装漏电,照明回路装1P,因为照明回路漏电率相对于其它回路要小很多,考虑成本等综合因素,选择1P是完全可以的。

       在照明总配电箱内采用漏电保护总开关,照明应该采用1P+N的开关,这样做主要有2个好处,1)有利于故障查找。例如照明线路发生漏电而漏电不是相线而是零线,这样的话用1P的就很难查找出故障发生在那个回路,若配电箱采用RVV导线还可以一路一路断开,若采用单根BV线麻烦了,查找漏电故障要知道那根线对应那个回路,非常不方便。2)防止误跳闸。很多老电工不明白漏电开关以后的零线是不能和地线相连接或者和设备外壳相碰,在安装或者维修的时候相线处理的很好,但是零线包都不包就这么扔在一边,导致零线碰到设备外壳或者吊顶支架等导致漏电开关动作。如果采用1p+N的开关将不会有类似事情发生。但是很多工厂配电都采用总开关不装漏电开关,照明采用1P,插座采用漏电开关,这个主要是从经济性和供电可靠性角度考虑的。这个和工程造价,成本有关,毕竟1P+N比1P价格高,所以如果可能尽量使用1P+N。

       1P+N:用于单相电路,相线带保护,N线不带保护,N线仅隔离,发生短路时,由相线切断后,带动N隔离,N隔离时相线已断开,但时间间隔很短,宏观表现就是一块断开。
2P:用于单相回路时,N线也带保护,但是 由于N线保护而动作,必须能同时切断相线,即:双极开关。

一般单相回路最好用1P+N,不宜用2P,若谐波较大或爆炸环境(1区)等因素,N线需要保护,选2P更合适。

楼主:
50MP获得者:

QLIN                          莫其麟

10MP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张立旺                         yipin

惊涛骇浪                     jingtao

L19689999               L19689999

30积分获得者:

topkingjun               PintoN

binzhiliu                  刘志斌

newchp                  newchp

ye_w                       ye_w

anjinhong              anjinhong

deshengwu          老菜鸟

刘青坤                   刘青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