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技术资料如何修有小型PLC的机床

楼主(2010-10-03):
有很多的小型PLC机床,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电气原理图等资料,而你以前又没有接触过这种机床,你该怎么办?我谈谈我的看法。

1了解机床的工艺流程,这个床子是做什么的,它的工作机构,又是怎样一个传动链。

2 了解电气执行件,如电机,电阀。了解主回路。

3 一个复杂的电路,由多个简单电路组成,化解复杂电路。

4了解PLC。型号,基本单元,扩展模块。及I/O地址的作用。

网友A:
有很多的小型PLC机床都是属于专用设备,例如塑钢窗焊接机,制砖机,生产厂家本来就要保守技术,根本不会给出电气原理图等资料,还有的小厂家,临时聘请的电工组装的电柜,他们也不提供电气原理图,还有的大厂家,(例如象电视生产厂商)根本就不提供电气原理图.楼主对此采取的对策是正确地!

网友B:
楼主说的4点当然也对,既然是小型机床带plc控制,这时电气回路大多不太复杂,同时还可以根据线号和标注或直接捋线分析自行测绘电气原理图、接线图、布置图等,这个过程中可以结合平时对设备工艺过程、动作连锁条件的了解弄清楚设计者对plc各个I/O点的定义来协助测绘电气图

网友C:
在以上各位说的方法基础上,本人补充一点,机床运行时,带一相机,将所有不同运行状态下全部拍下来,因为I/Q的动作反应太迅速,输入与输出相差仅仅是毫秒级别,普通人眼根本无法准确的分辨。由此可非常方便的分析内部程序,以下是电梯PLC的I/Q照片。

网友D:
个人认为只有在了解设备工作原理的前提下,弄明白各个IO口的作用即可。。接线的问题的话只能拉线了。。

楼主:
to ‘yiig"

不愧是一种好方法。可以将动作功能和I/O地址制成表格,没有该动作找相应的I/O点!我们这样在进口德国的机床这样做!

网友E:
如果机床已经开不起来了而且又不知道机床的动作流程时,情况就比较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果机床已经开不起来了而且又不知道机床的动作流程时,情况就比较郁闷了。

这就要求你熟悉生产工艺,熟悉一般机床工作原理,由此而来判别个别机床的电路控制,

网友F:
我来乱说一通,先要了解机器的生产工艺,有哪执行元件,检测元件,如果你要设计你是怎么做,然后根据你的思路来维修,修多了,你就明白他的程序是咋编的了,这只钟对小型机,大型机只是图劳

网友G(2010-12-14):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H:
PLC通常有输入/输出接口的,为什么不用电脑提取内部程序再分析呢?

网友A:
前天又修了一台制造家具用的木板包边机,无图纸资料,机床内PLC是国内一不知名小厂的产品,故障表现为有电源向PLC输入,但是PLC灯全部不亮,无输出信号,该机以前被他人修理过,线路也被改动,现场观察初步认定是PLC故障,拆开PLC发现开关电源电容暴裂,保险电阻阻值为无限大,还有其他零件也有损坏,更换后通电试验,PLC恢复正常,装机后重调线路,机床工作正常.

网友A:
我在维修此类机床时发现PLC一般情况下程序控制部分不容易坏,多数情况损坏的是PLC内部的开关电源部分,和外围电路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