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变频器上电就报F0022故障

楼主(2010-10-03):
MM440(6SE6440-2AD22-2BA1 2.2KW)变频器上电就报F0022故障,而且马上就掉电!

另外,上述变频器怎样与电脑连接? 软件、接线、设置等怎样做? 请各位高手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是新机器上电就报警?

还是已经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
1、是不是是网络受到到干扰。其他变频器是否出现这种情况?
2、是不是是PLC程序问题。

3、是不是变频器有些问题。(和其他变频器换下IO板试下)

网友A:
I/O板接触不好会报F0022,但是报F0022,大部分情况不是因为I/O板接触不好。

具体接线及调试步骤请参阅说明书。上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一共有8台,是老的设备,一直运行都很正常,最近停了几天,重新运行有4台就出现了报F0022的情况(其它正常),而且上不了电!8台都是通过PROFIBUS与S7-400通讯。

现在找了4台新的同型号的变频器换上,快速设置后新变频器无反应,故想把老变频器参数用电脑导出,再导入新换上的变频器,所以请教:怎样通过RS485与连接电脑?接线和配置该这么做?

网友B:
你把主板换给新的变频器,新的变频器就能用了,参数都在主板上,先用起来再说

网友B:
F0022,1:驱动光欧,2:两个084的供电

3:P  N直流母线微电阻检测电路

网友C:
您好:西门子440   刚开始的故障是模块炸了,后来更换模块后上电就报F0022    两个TL084都换过,周边的电阻也换了。主板 I/O板都换过,也不是接触不好。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请指教

网友D(2018-07-19):
请看这个帖,希望可以帮助你http://bbs.gongkong.com/d/201806/762894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