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三角形接法不需要零线呢

楼主(2010-10-03):
为什么电机三角形接法不需要零线呢,PE线倒需要一根

网友A:
星形接法也不需要零线

网友A:
电机外壳接地是出于安全保护考虑。

网友B:
电机星形和三角形都是不需要零线的, 因其电压不是220V的电压. PE线是保护接地线, 防止触电等不巡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星形和三角形都是不需要零线的, 因其电压不是220V的电压. PE线是保护接地线, 防止触电等不巡全

电压不是220V的电压???   星型接法时各绕组承受的电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星形和三角形都是不需要零线的, 因其电压不是220V的电压. PE线是保护接地线, 防止触电等不巡全

既然不需要,为什么星型接发必须带有零线那?再就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电机星形和三角形都是不需要零线的, 因其电压不是220V的电压. PE线是保护接地线, 防止触电等不巡全

既然不需要,为什么星型接发必须带有零线那?再就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1.电机星形和三角形都是不需要零线的, 因其负载3相对称(3相绕组对称).

2.PE线是保护接零线, 是一项保护措失,当被保护设备发生绝缘损坏时,使故鄣电流放大,使熔断器或断路器动作,防止触电或........

3.你说的为什么星型接发必须带有零线那?再就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怎么办?那也是一种保护措失--零序电流保护.

网友E: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动机,因其三相用电电流平衡,所以不接零线。有的三相电动机星形接法时接零线,一般用于断相保护等线路,另外有的人认为角形接法就是接220v是错误的。国产Y系列三相电动机4KW以下,星接380V  ,角接220V。4KW以上,星接660V,角接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