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配线问题150KW电机配多大电缆线

楼主(2010-10-03):
关于设备配线问题150KW电机配多大电缆线
根据公式PE=1.732*380*IJ*0.85计算出150KW的计算电流为268A.线长不超过100米。我考虑需配YJV-3*150+2*70的电缆线。可是我们老大说一般设备运行负荷只达到60%,所以配95平方的线就够了。可是这样我又考虑到不安全。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一直给设备配的电缆线都太大了。请高手们请教!

网友A:
单台设备供电不应该按负荷率选。如果该供电设备运行时负荷率较低,可以比计算负荷小点(小一级)选电缆。你的情况我建议选150的铝电缆。

网友B:
既然只有60%的运行负荷,咋不直接选择90KW的电机呢?

网友C:
应该更具电动机所带负载实际情况,启动方式,电缆是国标还是非标综合考虑

网友C:
不好意思打错啦      是这个字       “{根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台设备供电不应该按负荷率选。如果该供电设备运行时负荷率较低,可以比计算负荷小点(小一级)选电缆。你的情况我建议选150的铝电缆。

与其选150的铝线,还不如选120的铜线合适。电缆肯定是要按照负载的额定功率来选择吧

网友D:
70就可以了,单边电流只有实际电流的一半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单台设备供电不应该按负荷率选。如果该供电设备运行时负荷率较低,可以比计算负荷小点(小一级)选电缆。你的情况我建议选150的铝电缆。

与其选150的铝线,还不如选120的铜线合适。电缆肯定是要按照负载的额定功率来选择吧

不管负载实际上是多少,理论上的电缆设计还是应该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来计算的。

网友E(2010-11-21):
各位师傅能不能告诉我功率算线径的公式

网友F:
一条120 与一条90平方铜电缆

网友G:
铝线150,铜线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