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ABB ACS故障处理

楼主(2010-10-03):
我厂用的是ABB Acs800变频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现场启动时正常,但是在中控驱动运行10到20分钟后就会跳停,故障信息2310(0VERCURRENT),加减速时间已经做过调整,中控给定频率也加隔离。请教哪位同仁遇到过此类问题,跪求指教!! 补充:每次故障动作时,面板显示电流都不高于电机额定,而且都是中控驱动时出现的故障,(中控系统是ABB点对点,变频选择的是手自动宏),由于故障在自动宏出现现在是在手动宏驱动(并不是变频器面板直接启动),而且此台设备已运行3年,应该不会出现选型不当和电机以及电缆的问题!此设备为110KW离心风机
咱穷积分少。。。。。

网友A:
在现场是用什么方式启动,什么方式给定?端子?

在中控室是用什么方式启动,什么方式给定?通讯?

楼主:
现场用的是手/自动宏的手动,中控用的是自动,都是端子给定,现场时DC0—10V,中控室4-20MA!

网友A:
我认为是自动宏时启动信号有问题,因为振动等原因偶尔会出现断开又恢复的情况,所以才会报故障。仔细检查下线路。

楼主:
谢谢知秋,要是起动信号丢失的话,变频器会停止运行,跟据观察每次跳停时,都是毫无征照的!

网友B(2010-11-22):
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实际电流没那么大,却总报过流故障,没办法,换了更大的变频,实际使用的效果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C:
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实际电流没那么大,询问厂家,厂家直接说是变频器有问题,要我们更换变频器,奶奶的。

网友D(2011-01-30):
应该是输出电抗器问题,你可以暂时先甩掉电抗器运行一段时间,看问题还在不在

网友E:
过流不一定是实际电流大才会报的,有可能变频器内部问题

网友F(2011-03-29):
有DRIVER WINDOWS 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监控一下看看

监控下电流 转矩 信号给定 打下曲线就好

没有的话,只好慢慢试试了

网友G(2011-05-16):
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由于中控的控制电缆比较长,容易受到强电或其它设备干扰到内部的24V电源,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做信号隔离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
http://www.gzjiekong.com/

网友I(2011-07-09):
不知道你带什么负载。。ABB ACS800键盘跟踪慢,,可能真的过流,,你没有观察到真实值,,检查电流取样霍尔,,以及周围信号电路。。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