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03):
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负载有病:所接的负载并非完全对称;

2、变频器有病:变频器的检测光耦出现问题。

网友B:
驱动故障,有一相没有工作。

网友C:
1主板

2,驱动

3模块

以上都有可能。比较常见的是驱动光耦坏掉。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我碰到有不平衡的情况,一般都是变频器出问题了。

还有一趟,输出电压忽大忽小,刚开始还以为表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有不平衡的情况,一般都是变频器出问题了。

还有一趟,输出电压忽大忽小,刚开始还以为表出问题了。

可以换个钳表测一下,就能确定是不是变频器检测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有不平衡的情况,一般都是变频器出问题了。

还有一趟,输出电压忽大忽小,刚开始还以为表出问题了。

表坏了是最误事的。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也能用钳形表???

网友C:
钳形表来卡输出电流啊.

网友C:
电压平衡,电流未必平衡,电流平衡,电压一定是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也能用钳形表???

可以测电流。用普通电压表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变频器输出也能用钳形表???

可以测电流。用普通电压表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不接马达的时候可以用指针万用表量UVW的电压是否平衡。接马达的时候用钳表卡输出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E:变频器输出也能用钳形表???

可以测电流。用普通电压表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不接马达的时候可以用指针万用表量UVW的电压是否平衡。接马达的时候用钳表卡输出的电流。

指针万用表可以用,电子式无内置滤波的万能表是不能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的。不然电压表指示是峰值的540V左右,不能正确反映出真实电压

网友F:
    变频器  U V W   三相输出电压轻微不平衡现象很常见,如仅仅差10V以下,一般不影响使用。如果差的太多如50V以上,就是变频器有故障了,模块损坏占多数。

楼主:
其实光电耦合器最多!!!!

网友G:
有的变频器就这样,只要差别不大。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