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设置TPS系统中PV值的斜率报警

楼主(2010-10-03):
我们使用的控制系统是TPS,测量对象对象是一个催化剂罐的料位,现在想在测量值上加下降量的变化速率报警。我现在已经做得工作有:PVROCNTP设为0.01;报警设为ENABLE;PVROCNTP报警级别设为紧急。系统始终不报警,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报警该怎样设置。

网友A(2010-11-21):
这个报警需要考虑如下几个触发条件:
1、关于这个参数的单位,应为:工程单位/分钟,你这里的0.01表示每分钟的变化率为0.01
2、触发条件是:系统每4秒检测一次PV的变化率,如果连续2个检测周期都超过设定限度,则产生报警;反之,如果连续2个周期正常,则报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