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使用S7-200统计流量的编程方法的探讨

楼主(2010-10-03):
                                          对如何使用S7-200统计流量的编程的看法
        近期网上有二个网友求助用S7-200编程来统计流量,很多网友参与讨论,根据二个网友提出的内容,对如何编程本人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
       网友1提出:“如何使用200统计流量
我使用的一个流量计它能输出脉冲信号,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的,也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我现在的想用226的CPU来计算一个月该流量计的总流量,最好直接使用CPU模块实现,不建议再使用特殊模块。谢谢了。”
      网友2提出:“自身我用西门子的S7-200来做瞬时流量的累计,用一个定时器每秒来触发计算的瞬时流量的个数,可是不行,而由的扫描周期来确定累计的流量得个数又不够准确,那位高人给于指点,如何准确计算累计流量啊,谁有现成的程序,请寄niuqishun96@163.com,谢谢了!!!”
        二位网友提出同样问题:即“如何使用S7-200编程实现统计在某段时间内的总流量”。我们知道:用 1秒时间对输出脉冲进行计数采样,其计数值即为瞬时流量,N秒内的瞬时流量的累加值即为N秒内的总流量。若求某段时间的总流量,很多人都是采用先求出瞬时流量,再对某段时间的瞬时流量进行累加的方法来求总流量,这种方法如用单片机或计算机可以,但用PLC进行定时计数,由于扫描周期的影响,瞬时流量是测不准的。正像网友2说的“我用西门子的S7-200来做瞬时流量的累计,用一个定时器每秒来触发计算的瞬时流量的个数,可是不行,而由的扫描周期来确定累计的流量得个数又不够准确,”。网友2后来用高速计数器采用定时中断的方法得以实现。

        我认为:如果求瞬时流量不是为了闭环控制提供反馈信号而是为了进行累加求总流量的话,可不用求瞬时流量,直接对流量计的输出脉冲进行连续计数就可以了。具体编程思路是这样的:

        1、如输出脉冲的最高频率低于200HZ,可用普通输入点做计数信号的输入端,用它的前沿触发内部一双字存储器进行加一运算。如高于200HZ,就得选用带启动、复位控制的单相增计数方式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

        2、如以网友1提出的“…..流量计它能输出脉冲信号,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为依据,可知其一个脉冲为0.001立方的流量.。即累计的流量值的精度为0.001立方。如统计较长时间的总流量其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比如要求为0.1立方,此时的计数值应除以100,其商才为累计流量。

        3、一般流量计输出脉冲信号幅度为5V或12V,而PLC输入端要求输入信号的幅度为24V,故流量计的输出脉冲信号必需先做电平转换变成24V脉冲信号后,方可接入PLC的计数输入端,这样就得做一块电路板。如果流量精度为0.1立方,可在电路板上的电平转换线路前再增加一块4518(双十进制计数器)集成块,来构成二位十进制计数器,先对流量计输出脉冲进行计数,其输出的脉冲相当对流量计输出脉冲进行除以100的运算处理,再对它进行24V电平转换,去PLC计数口,这样进入PLC计数端的脉冲频率一定低于200HZ,就不需要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可大大的简化编程程序。见下图:

        程序是这样运行的:按一下累计计数启动开关 I2.1,立即将此时的日期时间(年、月、日、时)存入VB10-VB13中,同时将M2.0置1,M2.0=1的前沿,将VD100清0,在M2.0=1时间内,VD100对计数脉冲(I2.0)进行累计计数(I2.0的后沿使VD100内容加1),其值即为从启动计数开始,时时的累积流量。经过一定时间,如按下停止开关 I2.2,立即记下此时的日期时间,同时使M2.0=0,使VD100停止计数,此时VD100的值即为从起启动计数的日期时间到停止计数的日期时间的总流量。这种记累计流量不仅编程简单,而且累计计数精度高,因为它是连续不间断的计数,能产生计数误差只在M2.0的前后沿的二个瞬间,采用瞬时流量累加的方法,相比它不仅程序繁琐,而且计数精度要低,其原因,就是每次求瞬时流量的定时中断的前后沿,都会产生计数误差,多个瞬时流量的累加值产生的误差,必然要比一次性计数所产生的误差要大。对于要求流量精度高(如以流量计的输出脉冲为最小计数单位或0.01立方为最小计数单位),此时的计数脉冲频率为200HZ以上时,可选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连续计数,在硬件处理上可只用电平转换电路,或只用一位十进制计数器在经过电平转换,在软件处理:将上图中的VD100加1语句改为将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送入VD100即可 。

网友A:
东西不错。

但注意排版,不然看上去很累。

楼主:
       谢谢云峰版主的建议,我将此文重新排版。上文讲的是用流量计输出连续脉冲,用S7-200编程求累计流量的设计思路及编程方法。下面再讲讲用流量计输出的4-20ma电流,用S7-200编程求累计流量的设计思路及编程方法:

       引用网友1的话:“.....也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我现在的想用226的CPU来计算一个月该流量计的总流量,最好直接使用CPU模块实现,不建议再使用特殊模块。谢谢了。”
       (一)、你可选用4-20ma电流输入模块,将电流信号接在模块的电流输入端,如没有,可选用0-10V电压输入模块,不过要多用一个500欧的精密电阻并接在电压输入端与地之间,再将电流输入信号接在电压输入端,这样4-20ma 电流流过500欧电阻时,就转变为2-10V的电压信号。”
       (二)、求出瞬时流量的公式:

         (1)、从模块的参数可知:20ma(或10V)模块对应的转换数字量Wh,你就可以求出4ma 对应的数字量Wo:

                        Wo = Wh×4 ÷20 = W h÷5。

         (2)、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那么20毫安对应每秒钟为 Nh =500 ÷3600=0.139立方,而“Nh =0.139立方”即为流量计输出20ma时的瞬时流量,此时对应的模块的数字量为W h。而流量计输出4ma时对应的瞬时流量No=0, 但模块此时的数字量为Wo = W h÷5,即瞬时流量Nx 与对应的数字量Wx 关系是一条不过0点的直线,可推导出瞬时流量Nx 的式:         N = 0.139×(Wx - W h÷5)÷(W h - W h÷5)           简化为:
              N x = 1.39×(Wx -0.2× W h)÷(8×W h) ……(1)
         (三)、PLC程序处理:

           1、采用时间中断的方式进行瞬时流量的采集与累加:中断为秒中断:即每隔1秒从模块读取一次数据,按上式(1)求出瞬时流量Nx,再把Nx 值加在累积区(如VD100)中,即可。
            2、累计日期判断:见下图;

                  用一按钮连接PLC的一输入点(如 I2.1)作为累计流量的启动开关,当按下启动开关(I 2.1=1),使M2.0=1,PLC累计计数开始,即按上“1”所述,每隔1秒从模块读取一次数据,按上式(1)求出瞬时流量Nx,再把Nx 值加在累积区,同时把启动时的日期时间送入VB20(年)、VB21(月)、VB22(日)、VB23(时)中,接着每隔1秒读取一次日期时间送入VB10、VB11、VB12、VB13中,按梯形图所示的比较原则进行时时比较,当累计一个月时(如10年6月5日8时起到10年7月5日8时止),程序会使M2.0=0,累计结束。梯形图所示的比较原则就不说了,留给您可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