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与欧姆龙E5EZ-R3温控器通迅

楼主(2010-10-04):
本人想研究下不用FXAD专用温度模块改用欧姆龙E5EZ-R3温控器去实现设备的温度控制,因为我单位日水的除温干燥机就是一个台达的PLC与一个台达的温控器通过两线485通信达成的,在屏幕上即可改变温控器的设定温度,我想这可比添加专用的FX2N-AD模块来得实惠吧。我在单位上有FXPLC,也有RS232BD通迅模块,,我准备购几个带RS232通迅的欧姆龙E5EZ-R3温控器回来做实操,请各位高人指点,这是否合适,接线与编程怎么办好,在此先行谢谢!

网友A:
1、首先需要确保2者的物理接口一致,你现在使用232模块,那么采购的欧姆龙E5EZ-R3温控器的通讯接口也应该是232接口的;

2、232接口的通讯线都比较简单,通常3芯电缆就够了,需要交叉接法;

3、FX使用RS指令来实现通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体报文格式需要参考欧姆龙E5EZ-R3温控器的协议说明。

4、其他的等你有设备再谈,或者你先熟悉一下FX的rs指令吧

楼主:
怎么没多少人愿帮我呢,很难吗?RS232的不好搞,RS485也行啊,我有转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多少人愿帮我呢,很难吗?RS232的不好搞,RS485也行啊,我有转换器。

通讯这个东东关键是看不着,所以必须要借助工具来实现数据的截取。你自己先试试才行呀!

至于难不难都与你是否主动有关,不动手,自然是非常难啦

楼主:
ye_w:感谢你的指点,请问下欧姆龙温控器E5EZ-R3的哪款带有RS232或485的通迅接口,我好下单购买。

网友B:
你哪里的?找我,直接发个程序给你,485做

网友C:
一般市面上温控器的通讯都是RS-485的,为什么你不用485通讯呢?可以采用RS指令来读取温度,不用写入温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