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两则

楼主(2010-10-04):
1、ABB变频器的系统时间是否可以调整,如何调整?

2、在现场应用中,发生过一次设备跳闸问题,情况如下:某专用控制系统与ABB变频器共同组成锅炉给煤机控制,设备跳闸后,控制系统的报警为转速反馈丢失,ABB变频器为24V电压低,检查发现ABB的电源进线一相松动。为了验证跳闸的原因(因ABB变频器的时间相差太多),即是变频器故障跳闸导致转速丢失,还是控制系统受干扰所致,起动系统后,解开ABB进线电源的一相,设备运行正常(带正常负荷的20%),且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请问是何原因,此现象正常吗?

网友A:
掉电突然再上电所致,记录上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