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用脚本掉不出画面窗口,请高人来

楼主(2010-10-04):
我用的是wincc6.2,脚本内容:点击一个脚本会弹出画面窗口1,模式选择画面.PDL是画面窗口1要显示的内容。(200,300)是画面窗口1的坐标。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option(mbcs)

#define Pic1 "模式选择画面.PDL"

MC_StandBox_OpenCtrl(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

OpenWindow(lpszPictureName, "画面窗口1", 200,300, Pic1, "模式选择");

}

请问这脚本有问题吗,我怎么实验了好多次 都调不出窗口,坐等指教

网友A:
我无法找到关于OpenWindow的任何资讯,我通常使用SetPictureName来调用画面窗口。

Regards

网友B:
调出窗口时,请注意需要先隐藏窗口然后再显示才可以的

网友C(2021-12-17):
同样问题想请教 后来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中国==越南 门对门进出口报关报检180-2696-8431

网友E(2024-01-04):
   不是这么用的,画面窗口1,打开默认可能在当前画面的后面,我们一般在画面上放一个画面窗口1(放在最上面),平时把它隐藏起来(隐藏属性变为是),用脚本对画面窗口加载"*.PDL"画面,然后把画面窗口显示出来(隐藏属性变为否)

网友F:
C不熟。。vbs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