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和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0-10-04):
我是一名新手,想学习一下人机界面,我用的是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想下载个实例看看,可就是无法和电脑连接,上、下载都不行,老是出现(COM Disconnect),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指教。

线我反复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参照台达连线手册接的,2----3 3----2 5----5 7----8 8----7

网友A:
在人机界面上需要设定下载接口,默认是USB,具体参见说明书。

网友B:
通过串口与电脑连接时,触摸屏需要进入系统菜单(SYS键),然后选择Download Port,选择你使用的触摸屏通讯口。另外软件上选择使用COM口下载,并且确认一下COM口端口号是正在使用的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串口与电脑连接时,触摸屏需要进入系统菜单(SYS键),然后选择Download Port,选择你使用的触摸屏通讯口。另外软件上选择使用COM口下载,并且确认一下COM口端口号是正在使用的端口。

需要进入特定的状态或界面才可以和电脑通讯,你在看看说明书。台湾就喜欢这么搞!

网友D:
COM口没有设定对吧,波特率也好设定好!

网友D:
或者去买个打印机的USB电缆也是可以使用,下载模式就选择USB模式,就可以的。

网友E(2010-11-22):
hujilei
我的情况和你,通信也连不上,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F:
只要人机进入系统,选择正确的com口下载,线没有问题,下载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2011-02-23):
我是一个新手 我这有10块DOP-B7台达屏,我用电脑USB打印机数据线下载程序到台达屏,其中有5块屏程序就是没法下载进去,有那我大侠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F:
目前人机为了支持win 以及vista,usb驱动做了一次修改,同时下载线也升级了,需要更换台达提供的蓝色下载线。

当然如果你是用的是XP系统,也可以太人机系统内修改回以前的usb下载模式

修改步骤如下

人机按sys按键3s进入系统---选择system setting---找到misc选项---修改usbcommode为  0  退出保存--usb重新插拔或人机重启--完毕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2015-12-08):
我一台达DOP-B05S100触摸屏USB驱动软件已经装好了,怎么还是出现无法开启USB提示啊,请知道的指教一下,十分感谢,我是新手

网友I(2018-02-10):
这个是台达垃圾的地方,我也碰到过,老客户改造麻烦,正确的方法:先找到装XP的系统电脑装触摸屏的软件对屏系统升级,然后人机按sys按键3s进入系统---选择system setting----修改usbcommode为 1 ,再用WIN7 64位系统的电脑(已经装上触摸屏3的软件)就可以下载了,插上USB会自动安装驱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