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10-04):
           刚开始学习S7-200系列的PLC, 车间有一个224CN的现在有一个信号计数到了最大值32767后如何不将数字清零就不再计数了,请问怎么能让它继续接着计数呢?

         听说能将计数器串联起来用可计数大于32767的,如何编程, 有这方面的程序的朋友能发份经我学习一下,谢谢.qsm78@163.com

网友A:
16位满了当然不能计数了,串联起来等于想乘

网友B:
计数器达到最大值,就停止计数。是否可以这样来做,当达到计数值的时候,触发另一个计数器。同时将原来的计数器复位,重新启动计数。

网友C:
2楼说的完全正确,一定好使

楼主:
        触发另外一个计数器,那如何将大于32767的数据继续记录下来并显示到屏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        触发另外一个计数器,那如何将大于32767的数据继续记录下来并显示到屏上呢?

2个单字组成一个双字,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D:
1、不明白不要那么大干什么?

2、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再大的计数器可能也满足不了要求呀。。。。。。

3、在程序里面,当计数器达到一定值就清零,清零前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距离相加、相对位移或绝对位移的加减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发另外一个计数器,那如何将大于32767的数据继续记录下来并显示到屏上呢?

计数器达到最大值,就停止计数。是否可以这样来做,当达到计数值的时候,触发另一个计数器。同时将原来的计数器复位,重新启动计数。 //     再把计数器值传到一个双字, 做累加;

网友F:
干脆别用那个CTU的计数器了,直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INC_DW就行了,双字能计到好几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干脆别用那个CTU的计数器了,直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INC_DW就行了,双字能计到好几亿了。

网友H:
干脆别用那个CTU的计数器了,直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INC_DW就行了,双字能计到好几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干脆别用那个CTU的计数器了,直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INC_DW就行了,双字能计到好几亿了

用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I:
 上面各位网友说“干脆别用那个CTU的计数器了,直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INC_DW就行了,双字能计到好几亿了 ”-------这种应用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它只适宜低速脉冲计数。任何两个脉冲之间间隙应大于3个PLC扫描周期,脉冲宽度应大于2个PLC扫描周期,才能完全保证使用上述方法不漏掉计数。

网友J(2010-11-03):
高速的就用高速计数。。。。。。。。。

网友K:
有双字寄存器   32位的就够大了!!!!!!!

网友L:
长定时电路 几个定时器同时使用,设定值相乘